74ls164.IEC是什么?

楼主:
我在proteus中找不到74ls164,只是有74ls164.IEC,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一般是封装的形势不同,功能是一样的了啊,你看看用164一样的,看看仿真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东西下了啊

网友:
呵呵,最先的时候想想类似的芯片,一般只有后面不同就是封装的形式不同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的开心,希望对你 有所帮助 !!!!!!!!

网友:
dongxi 下了,,谢谢 ,,学习了

网友:
同样的疑问啊?

找不到74ls164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沙发不是给参考资料了么?一般陌生器件都是先看器件手册的。

网友:
谢谢..刚刚还在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