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原理图的设计技巧

楼主:
当我们在做一些大中型的IC原理图库或IC中含有多个运放的原理图库时,经常要分成若干部分。具体操作如下:在原理图库文件下:点击tools→new part就可以了。当想删除这个部分时,操作如下:tools→remove part.

网友:
经验之谈,值得借鉴!顶顶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图纸还可以分页的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讲讲啊

网友:
做完设计后。一般要通过软件来统计材料
但是有时你会发现少了什么东西
原因是在原理图中,元件的属性中有一栏(part)是空白的
添加后即可

网友:
经验之谈,值得借鉴!

网友:
经验之谈,值得借鉴!值得借鉴!

网友:
在设计原理图封装时,如果不注意,将引脚的方向放置不对。在做PCB时这个引脚就没有连接关系。一般在做原理图封装,当拖动管脚时,你会发现,引脚的一端有个圆点,而另一段没有,那有原点的放在外边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6046-1-1.html
99快捷键的一些看法

网友:
用PCB生成网络表:design→netlist manager→menu→export netlist from PCB。
将两个网络表进行比较:design→netlist manager→menu→compare netlist。

网友:
2、        再PCB中摆放元器件时,顶层和底层之间也会报错。原因是Design Rule→placement→component clearancecon中设置为quick check。将其改为full即可解决。

网友:
PCB DRC检错:在PCB界面下:tools→design rule check→report选项下选择DRC按键。

网友:
怎么没人看看啊

网友:
经验交流很重要,谢谢楼主

网友:
zhi支持一下,借鉴,很有帮助啊,谢谢了啊

网友:
DXP2004

我用的是DXP2004好像没有set reference 为什么啊?

网友B(2011-12-22):
这个还真学到了 我都是直接复制黏贴的原理图 不错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