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网友之邀,再发一个51做的数字钟的资料

楼主:
应网友之邀,再发一个51做的数字钟的资

用AT89C2051做的数字钟

网友:
把图贴出来,让大家方便些

电路很简单,但有几处设计得似乎太“山寨”了点。

1、数码管各段未串限流电阻,将使单片机过载。(AT89C2051手册规定:每条输出不得超过20mA,全部输出的总和不得超过80mA。)

2、稳压块78L05只有100mA的电流容量。由于上述的数码管未限流,再加上单片鸡自身的消耗,无法保证全电路控制在100mA以内。

3、电源输入处的二极管D2反接,这个电路根本不可能上电工作。

4、电源输入处标注“DC6~36V”,要是真输入36V,电流=100mA的话,稳压块的压降将达30V,功耗P = 30×0.1 = 3(W),芯片能承受吗?

5、复位脚只串一个10μF处理太毛躁,一则电容过大,关机后立刻再上电时可能复位不可靠,二则关机瞬间在RST脚上可能有负压,超出了手册规定的-1~7V安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