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图中U1C输出的方波放大到100V左右?放大的信号对波形没有要求,只要能放大即可。

楼主:
(图片)

网友:
输出的方波放大到100V,不用 变压器?还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变压器。要是可以用变压器的话,也不会到这里来求助各位大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三极管放大就可以啦吧!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

网友:
这是我的放大电路。在multisim10仿真时,可以放大,但是实际搭电路时,输出根本没有放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升压电路!说成放大有点误导嫌疑??
L1应该在几十uH范围吧?!C3上应该并联一个1K左右的电阻?!

网友:
回复 6楼

谢谢你的指正,以及提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