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功率管驱动问题

楼主:
E型的高频功率放大电路中,高频管gate极驱动用同频率的正弦信号与方波信号驱动对匹配电路谐振有影响吗?
丙类放大是功率管工作在强饱和非线性状态,也就是说在开关状态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有影响的,高频的时候电容会发生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E型的高频功率放大电路中,高频管gate极驱动用同频率的正弦信号与方波信号驱动对匹配电路谐振有影响吗?
丙类放大是功率管工作在强饱和非线性状态,也就是说在开关状态

三个问题:
首先,请教:E型放大器指的是那种电路?
第二,这里 匹配电路谐振 具体指什么?如果是谐振电路的频响,例如谐振频率,那就只是电路本身的固有特性,与外加信号无关;
第三,在射频技术(特别是在发送技术)中,讨论发射管工作状态时,有甲、乙、丙的工作状态的习惯划分,通常利用(电流)导通角的数值来划分这几个状态。其中,乙类的导通角为90度,丙类的(电流)导通角小于90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射频中所强调的是截止点,至于是不是进入饱和倒不是主要的,因此进入开关状态不是丙类的根本特征和判断依据。至于导通角选择多大、削顶(饱和)如何选择,取决于你的电路要求,就是说这两个选择是设计重要进行的。
相关细节可以参考《无线电技术基础》、《发送技术》等相关资料。

网友:
谢谢两位!看来我要好好补习基础了.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假定一个10mhz能满足要求的高频功放电路,最开始mos管加的是正弦波激励信号,现在我改用同频率同Vpp的矩形波信号驱动,原先电路的谐振网络是否要重新设计?

网友:
方波是由基波和高次谐波叠加而成,因此,你输入方波,丙类功放的先频网络会选出谐振频率,方波应该是通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