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f文件生成小工具,自己再往下找的,大家看下啊

楼主:
Guagle_wave.rar (211.49 KB, 下载次数: 262) 可以看频谱,可以生成四种基本波形,和自己手绘波形

网友:
实用方法如下:
1:打开工具出现如下窗口

然后在查看中选择全局参数,然后出现以下界面

这只需要该数据长度和数据位宽,然后确定

这是可以在设定波形或者手绘波形中描出你想要的波形,最后保存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L ,前辈都上了,我还是菜鸟,呵呵只是共同学习啊

网友:
再上传两个波形生成器,希望大家喜欢,嘿嘿

网友:
http://shop67355099.taobao.com/
承接项目,有意者联系921211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