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WM控制的智能充电器的设计

楼主:
设计的智能充电器要求采用单片机AT89C51进行控制使用开关电源及A/DD/APWM控制器和电池组等,充电器可以实时采集电池的电压、电流,对充电过程进行智能控制。
设计的智能充电器还可以通过串口或RS232和上位PC机进行通讯并给用户显示必要的信息,实现1MB/S的数据传输,并由PC机进行数据的分析与处理。

采用恒流限压、实时监测的智能控制充电方法,设计US18650的SONY镍镉电池智能充电器,实现镍镉电池的智能充电。同一原理完全可设计出用于其他不同类型、不同容量的蓄电池的充电器。
整个系统分为开关电源部分和以单片机为主的控制电路部分。
系统接上蓄电池后,充电过程开始,当检测到电池电压在正常范围内时,充电器软启动,充电电压、电流逐渐增加到额定恒定充电电流值,进行恒流充电,“正充电”LED灯闪烁,同时开始计时。此后不断检测电池电压,当电池电压大于或达到规定的最大值后,单片机发出指令,减小数控输出值大小,使充电电流减小,转为涓流充电(0.1A),“已充满”LED指示灯亮。这样就可避免因电池温升过快或严重极化,影响充电质量、降低蓄电池的使用寿命甚至产生事故,从而快速、安全、高质量地完成充电过程。
采用单片机AT89C51系统完成智能充电器的设计。系统的稳压电源采用高精度稳压直流电源,高精度稳压电源达到:交流输入电压范围为90~270V,能同时输出+5V作为控制部分电源及主回路的电压, 输出电流为650mA。
建议控制电路部分由AT89C51、ADC0832、模拟开关CD4051、分压电阻、电流采样电阻组成。单片机对正在充电的电池进行实时电压、电流取样,经A/D转换后输入单片机,对电池充电状态(电池电压、电流) 进行智能监测。
要求系统通过改变参数,能适应各种不同电池的充电。
进行充电试验,并绘制充电过程的电压、电流和电容量的曲线。

网友:
各位大侠们,帮帮忙吧
给点意见也行
完全不知道怎么用C语言对单片机编程,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