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MEMS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鏂款浉婢舵劕绠涢柡澶庢硶閿涙盯姊鸿ぐ鎺戜喊闁告ü绮欏畷锝堢疀濞戞瑧鍘介梺闈涚箚閹虫岸宕烽鐘电劶婵犮垼鍩栭崝鏍偂閺囩喓绠鹃柟瀵稿仧閹冲嫮绱撳鍡楃伌婵﹤顭峰畷鎺楀Χ閸涱垯妗撻梻浣告惈鐞氼偊宕濋幋锕€绠栭柕鍫濐槸绾惧吋绻涢幋鐑囦緵濞寸》鎷�
LED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惈閸ㄥ倿鏌涢锝嗙缂佺姵婢橀埞鎴︽偐鐎圭姴顥濈紓浣哄С閸楁娊寮诲☉妯锋斀闁告洦鍋勬慨宥夋⒑缂佹ê绗掗柨鏇ㄤ邯瀵濡搁埡鍌氫簽闂佺ǹ鏈粙鎴︻敂閿燂拷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鏂款浉婢舵劕绠涢柡澶庢硶閿涙盯姊鸿ぐ鎺戜喊闁告ü绮欏畷锝堢疀濞戞瑧鍘介梺闈涚箚閹虫岸宕烽鐘电劶婵犮垼鍩栭崝鏍偂閺囩喓绠鹃柟瀵稿仧閹冲嫮绱撳鍡楃伌婵﹤顭峰畷鎺楀Χ閸涱垯妗撻梻浣告惈鐞氼偊宕濋幋锕€绠栭柕鍫濐槸绾惧吋绻涢幋鐑囦緵濞寸》鎷�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閸涘﹥鍙忓ù鍏兼綑閸ㄥ倻鎲搁悧鍫濈瑲闁稿顦甸弻鏇$疀鐎n亖鍋撻弴鐘电焼闁告劦鍠楅悡娆愩亜閺嵮勵棞闁告碍锕㈡俊鑸靛緞鐎Q勫濠电偠鎻徊鎸庣仚濡炪們鍎辩换姗€寮诲☉姘e亾閿濆簼绨绘い蹇e幘閳ь剝顫夊ú姗€宕濋弽顓勫洭鎮ч崼鐔峰妳闂佹寧绻傚ú銊╁汲閵夆晜鈷掑ù锝囧劋閸も偓婵犫拃鍛珪闁告帗甯¢、娑㈡倷閼碱剨绱遍梺璇插嚱缂嶅棝宕板Δ鍛亗闁靛鏅滈悡鐔兼煛閸モ晛浠滈柍褜鍓欏﹢閬嶅焵椤掍胶鍟查柟鍑ゆ嫹

最新utu2440-F-V4.5+NEC3.5寸触摸 ARM 2440 赠视频培训 ...
weierdadz
weierdadz

网友A(2009-05-21):
最新utu2440-F-V4.5+NEC3.5寸触摸 ARM 2440 赠视频培训教程
凡在本店(
http://shop36008200.taobao.com
QQ:601105013 )购买此开发板的朋友,赠送一套4张DVD的嵌入式linux培训视频教程,总学时达3000多分钟
utu2440-F-V4.5套餐35C,配NEC 240x320分辨率LED背光3.5寸液晶屏,带触摸;销售价格
650元
2440开发板WINCE5.0开发手册下载
2440开发板utu Linux开发手册下载
2440开发板ADS1.2工程示例开发手册下载
Linux软件部分:
采用优秀的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utu-linux,基于
linux
2.6.24内核版本
!
提供移植好的u-boot!! 提供三套移植好的GUI供用户开发学习使用:Qtopia PDA Edition;MiziGUI;OpieGUI。提供
中星微301系列芯片的USB摄像头在LCD显示视频,网络采集视频等程序。
utu-linux系统的发布、升级等工作由扬创科技主持维护。
Wince软件部分:
扬创2440开发板WINCE5.0升级完毕,首家提供三串口驱动源码!
扬创YC2440,utu2440系列开发板配套软件包,正式标配 WINCE5.0,注册表保存、RTC时钟保存 、剩余Flash可读写、USB直接更新系统、usb ActiveSync同步、三串口驱动!!
继WINCE4.2首家提供WINCE下的三串口驱动源码后,扬创科技再次首家提供2440 Wince5.0下的三串口驱动源码!
v4.1版本的2440开发板还提供了百兆网卡的mac地址修改,按键和led驱动源码以及evc++下控制测试源码!!
产品照片
产品技术参数
核心板引出管脚:总线16位,地址线20位,其他所有可用管脚引出!!采用2.0间距直插方式,更加稳靠!创造性地采用U形方式的连接,在引出所有可用管脚的基础上,又不增加核心板的面积!400M主频,64M bytes Flash,64M bytes SDRAM,utu2440-F-Core核心板尺寸仅:
长65mm,宽45mm
开发板资源:
(1)S3C2440A:32bit ARM920T内核,标称工作频率:400MHz
(2)系统时钟:内部PLL产生400MHz CPU内核工作频率,外部总线频率:100~133MHz
(3)LCD控制器:CPU内置STN/CSTN/TFT LCD控制器,支持1024*768分辨率以下的各种液晶
(4)触摸屏控制器:CPU内置4线制电阻式触摸屏控制器
100MHz
以太网控制器
(6)1通道5线制串口,2通道3线制串口
(7)1通道USB1.1 主机接口,可接usb hub,扩充多个usb主口
(8)1通道USB1.1设备接口
(9)SD/MMC卡接口
(10)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12)LCD接口,可接3.5寸/7寸/4.3寸/2.8寸/10寸等等尺寸TFT真彩液晶屏
(13)专用复位电路
(16)触摸屏控制器
(17)RTC实时时钟及大容量后备锂电池
(18)标准20pin JTAG调试接口
(20)4只自定义功能LED指示灯
(21)电源指示灯
(22)6只自定义按键,用户可以组合为“上”“下”“左”“右”“确认”“取消”6个常见功能键
(23)电源开关
(24)复位按键
(29)SPI接口
(31)标准配置64MBytes Nand-Flash
(32)标准配置64MBtyes SDRAM
(33)5V电源
(34)支持的操作系统:WINCE /Linux
您OEM最佳选择!
产品介绍请链接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2dc111f45a7d51dafb25592a6b9e3c5f&x_id=0db1
触摸
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