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学习平台

楼主:
华禹提供手机主控解决方案P1300,手机行业第一家进军嵌入式
完全替换GPRS模块,不需要用AT命令,直接调用socket函数即可。模块自身104MHz的ARM7 CPU主控外设,并且外部有显示,音频等等,开发采用C语言和JAVA,特别适合企业客户,降低成本,缩短开发周期,开发难度大大降低。
目前推出手机开发板,P1300供大家学习使用,6月份将推出P1300的核心板P1301,您只需要一个双面板,就可以自己做手机,或者是别的无线采集控制设备。

手机技术进入嵌入式行业是一个必然趋势,尤其是今后的智能手机进入后。
目前华禹的方案大量应用于北京一卡通公交系统。
参考
http://shop35435734.taobao.com
或者是涛行九天的开发板之家: http://www.study-kit.com
P1300手机开发板的技术QQ群为:15762255

网友:
具体的参数之类可以详细的介绍一下吗?如果对一个新产品没有比较详细的了解,我是不会浪费时间的。
请您原谅,ARM对我还是一个新事物。谢谢

网友:
6月份将推出P1300的核心板P1301,您只需要一个双面板,就可以自己做手机,或者是别的无线采集控制设备。了解一下吗?

网友:
史上第一块电子爱好者手机旋风001手机开发模块介绍:

旋风001手机开发模块既是一款手机又可以直接应用于行业产品,比如无线数据采集、控制、安防等领域。您可以把她看作一个低成本多功能的小电脑,也可以把她看作一个简单可靠的高级单片机,通过丰富的外部总线接口,直接嵌入到您的项目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旋风001手机开发模块直接采用当前最热门的手机方案(MTK6225),内核集成有ARM7(104MHz),Flash为128Mbit,SRAM为64Mbit,GPRS为12Class。
一、硬件资源
    1. 主处理器:     MTK6225(内核集成104MHz ARM7);
    2. RAM:          64Mbit;
    3. Nor Flash:    128Mbit;
    4. Nand Flash:   128M Bytes;
    5. 外扩TF:       支持外扩TF卡(最大4G);
    6. 液晶:         2.8 inch触摸彩色TFT LCM,320×240;
    7. 语音:         支持mp3,mp4;
    8. 视频:         支持摄像头,30万像素;
    9. 音频输出:     立体声喇叭;
    10.接口输出:     串口,USB口输出;
    11.支持蓝牙;
    12.支持GPRS;
    13.支持手机通话,短信,彩信;
    14.支持耳机输出;
    15.内置天线;
    16.电池:         700mAh
    17.外部扩展:     128pin外部扩展接口
      (音频接口,SD卡,SIM卡,接口电压,USB,2个串口,按键,Camera,ADC,GPIO,并口全部引出)
二、软件资源
1. 操作系统:MTK提供的软件操作系统为Nucleus,是一种实时操作系统;
2. 图形系统:在Nucleus基础上抽象了WIN32形式的GUI;
3. 开发平台:支持C语言开发环境,可以使用ADS;
             支持Java开发环境(J2ME);
4.  JAVA及其相关资源提供 (逐渐添加中。。。)
            1. JAVA环境构建
            2. camera测试程序
            3. 并口测试程序
            4. ADC测试程序
            5. 目录访问测试程序
            6. 短信发送接收测试程序
            7. 应用一:视频监控程序,基于TCP
            8. 应用二:视频监控程序,基于UDP
            9. 应用三:RFID演示程序
            10.应用四:条码扫描演示程序
            11.应用五:图片浏览器
            12.彩信发送接收测试程序。
            13.GPIO测试程序

网友:
非常感謝樓主,提供整理好的資料,方便大家學習,非常感謝。

网友:
不客气

大家互相学习 研究 想了解更多资料尽在http://shop35435734.taobao.com
或者是涛行九天的开发板之家: http://www.study-kit.com
P1300手机开发板的技术QQ群为:15762255

网友:
值得关注

请问开放的硬件和软件能否自己生产?
再请问那个手机模块可以当普通手机使用吗?如果我开发过程中烧坏了程序,是否提供原来的手机固件让我烧回去恢复?

网友:
有没有好的arm9开发板推荐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放的硬件和软件能否自己生产?
   因为我们开放的软件跟我们的PCBA是紧密结合的,就算是完全按我们提供的原理图做成的PCBA也不能跟我们的软件配套

请问那个手机模块可以当普通手机使用吗?如果我开发过程中烧坏了程序,是否提供原来的手机固件让我烧回去恢复?
   当然可以当普通手机用,GPRS无线数据传输,通话,短消息,彩信,把MTK6225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比如MP3、MP4、Camera、GPRS、TF、U盘等等。
   会提供手机固件,然后,还需要把 射频参数 恢复。我们的群共享文档里有全套资料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