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N结的问题

楼主:
PN结的正向电流大致和两个因素有关系:电压和掺杂

电压一定时,掺杂越低,电流越大,而且主要取决于低掺杂一侧

那么,当掺杂越来越低,最终到不掺杂时,岂不是电流是最大的?这显然与事实矛盾

那么掺杂到底是多少时,可以得到最大的电流呢?

网友:
与半导体基材  有很大关系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指出的这个原理性问题:电压一定时,掺杂越低,电流越大,而且主要取决于低掺杂一侧。
还不懂,楼主能介绍进一步的情况,或者介绍一下出处吗?了解后一定积极参与讨论。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本证电流的,参杂分多姿还是少子的参杂方法,就好像你加入了正负的粒子一样,可是他们中间有自己的内电场,来阻止自由的扩散的啦!!!因为有两个运动,一个事扩散,一个事飘逸,扩散取决于浓度,飘移取决于电压+级性的,特别情况就是到了一定的高压,会击穿的,平时的电流电压关系式指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