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家必读常识 铝合金对应各种加工工艺的选材

楼主:
铝合金分几百个牌号,每个牌号都有特定加工性能,我们就简单地谈各位玩家常用的工艺吧
      阳极氧化要达到镜面效果的要选用6061牌号的铝合金,6061是属于铝硅镁合金,特点是具有良好的阳极氧化性能和焊接,高强度的抗腐蚀性能。而非标的铝合金在阳极氧化性能方面是达不到镜面效果的,效果最好的是选国标或进口的。
     焊接性能方面呢,2和7开头的牌号的比较难焊接,其它牌号在焊接方面都没问题。
    再一个是关于抗腐蚀方面的,1字头的牌号(也就是纯铝)耐腐蚀性的强度最高,5字头(铝镁合金)的其次,再次一等的是3和6字头,而2和7的耐腐蚀性最差。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常识后,我们去买铝合金时不妨问多一些关于牌号的问题,有条件的话可以选适合做自己的产品需要的工艺的铝材。
6061(铝硅镁合金)符合我们常用的几种工艺,是种不错的铝合金材料。
     小弟建议大家买6061铝硅镁合金来做机箱,用1100的纯铝做水冷配件。这些信息只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对大家在铝合金的选材方面有帮助

本文来自: 中国硬件玩家网_by boy167
关键字:铝合金机箱, 铝合金水冷头, 铝合金, 铝合金的选材

网友:
谢谢,学习啦....还真的不知道这些....

网友:
再上些窍门及方法,个人经验,有时候,失败真的不算什么,但是,多掌握是肯定比自己多次探索好的,至少节约了体力和物力。
上漆,喷漆,很成功,效果外观很不错,也蛮有成就感,但是缺点也有,喷漆的附着力很差,比如指甲稍微用力,就有可能剥落,尝试过的办法有,打磨成砂面喷涂,失败,打磨后上4到5次漆,虽然硬度上升,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厚薄不匀了,还是经受不了大冲击,然后想到了温度,以前做漆包线时用聚酯漆,需要一定温度让它变得牢固,结果是一样的,可能作为喷漆,对牢固度要求不高的。
涂漆刷漆,费力,但是油漆牢固度好,效果没有两把刷子,会有瑕疵,如果想改色,会比较花力气。
除漆,别用砂纸来去漆,不光费时而且费力,简单的方法两种,一种高温法,一种水浸法,香蕉水没试过,有用过的说下,高温法就是燃烧除漆,比较影响环境,那么水浸法是啥?就是浸在水里,然后钢丝球伺候,当然要加肥皂粉或者洗洁精,这个效果和时间肯定比火烧长,但是不会搞到家里乌烟瘴气的。
还有一点,混上漆,不同牌子的不同型号的漆不要混在一起刷,里面配方不同,会起反应的,稍后继续,干活了,呵呵

网友:
喷漆,喷好后隔半小时用吹风机热档均匀的吹下,效果会更好,然后冷却后,再喷,大约3遍的效果基本很不错了,虽然不是聚酯漆类,但是干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网友:
关于加工整形,由于铝板的硬度,可以不用电动切割工具来完成小型的板的切割,前提是你没有电动切割工具,那么有一招,用质量较好的美工刀,和一根长铁管类的,把铝板放在地上,两脚踩住铁管两头,用美工刀划线,均匀的化,10几下后,翻转再作一遍,然后把板放在桌子边缘,上下扳动另一半板,然后折断它吧,适用0.2厘米及以下的厚度,再厚的基本很难做到,扳开后,上下用两片比较结实的木板夹住,把不平的地方敲平,穷人一般都这么干

网友:
上下用两片比较结实的木板夹住,把不平的地方敲平,穷人一般都这么干

网友:
我也是穷人阿,昨天花了25元橘子皮,捡了个创新的第一代2.1低音炮,4公斤,澈澈,我很口水,回来就把它肢解了,哈哈,过程很开心,打算把它换个衣服,装到俺家21寸tcl电视机上,嘿嘿,音质总算可以改善下了

网友:
哈哈,果然是条条大道通罗马。。。
想不到在电子论坛也能看到 DIY的链接,娃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