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电源降噪

楼主:
1,买合适的风扇(静音)更换
2,装一个温控电路,来控速降噪
3,加电阻,降低风扇转速
4,滴缝纫机油或者机油
5,拆掉电源外壳
6,加大散热片面积,换上小号点的小功率静音风扇

楼下继续

网友:
把电源的外壳拆掉,就不要风扇啦哈哈哈哈哈 除了CPU有时候显卡的噪音也不小..还有是硬盘的噪音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1,买合适的风扇(静音)更换
2,装一个温控电路,来控速降噪
3,加电阻,降低风扇转速
4,滴缝纫机油或者机油
5,拆掉电源外壳
6,加大散热片面积,换上小号点的小功率静音风扇

楼下继续

降噪的最佳方案应该是隔离啊!其他的方法不是效果不好就是得不偿失,比如加电阻.拆外壳.降低功率等.其他的效果又不好!

网友:
把12V的电源线换成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