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DMB_TH 地面高清数字信号加大覆盖 地面高清机 蓝光高清机 海美HD100重拳出击

楼主:
依托于北京奥运会的隆重开幕,2008年5月1日,备受关注的央视高清综合频道正式开播。

CCTV-高清频道的开播,对于国家地面数字传输信号DMB-TH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去年奥运期间,国家确定6+2城市陆续开播地面数字高清信号,让众多用户率先体验到了高清数字电视所带来的魅力。而今时隔半年,国家再次推动 DMB-TH信号的覆盖,将标清信号扩展至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等地区,此举不但推动了国家地面数字信号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整个高清信号接受终端市场。

DMB-TH信号加大覆盖产业潜力无线

DMB-TH是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凌讯华业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在2006年正式被列为国家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之后,国家开始逐步推进DMB-TH的发展

DMB-TH就是高清版的DMB,是数字高清广播的一种,是一种数字电视。而它相对于传统仿真信号电视的优点就是不会有雪花点,信号好的时候画面锐利,无干扰。当然,信号不好的时候,雪花点将被马赛克代替。

对于地面数字传输信号而言,技术上的优劣、覆盖城市的多与少直接决定了其背后整个产业的发展潜力。

由于起步较晚的原因,相比起国内标准CMMB以及欧洲标准DVB-T而言,DMB-TH虽然在技术拥有优势,但是的覆盖范围不广是遏制其发展的 最主要原因。2008年奥运会期间,DMB-TH信号仅仅只能在天津、上海、沈阳、青岛、秦皇岛、广州、深圳等7个城市接受,而CMMB在国内近37个城 市的覆盖范围就要显得庞大的多。

但是,对于DMB-TH而言,相比起CMMB以及DVB-T,其在技术上拥有绝对优势。CMMB虽然目前最为普及但是从技术层面来看,其只能应 用与小屏幕的移动设备;DVB-T作为欧洲标准,目前仅仅是应用于一些公交频道。而DMB-TH支持高清的特点无疑在三个标准中,拥有最大的市场发展潜 力。

奥运之后,广电总局再次加大对DMB-TH市场覆盖的建设力度,如今在21个地区、30多个城市都能接受到DMB-TH的信号,整个产业潜能正在逐渐被挖掘。

网友:
国标DMB_TH 海美迪HD100免费接收地面高清频道 CCTV高清

终端市场受益 DMB_TH地面高清接收机海美迪HD100重拳出击

  根据统计显示,奥运期间80%的人都通过收看电视来观看体育节目,而其中更有2%的人通过CCTV-HD观看了开幕式表演。奥运带动了高清产业,高清产业同样搅热了终端市场。

随着DMB-TH信号覆盖城市的增多,高清、标清“通吃”的高清接收机迎来了新一轮市场增长点。目前在市场上大放异彩的海美迪HD100既能播高清电影 又能免费收看地面高清!迎来了消费市场的重拳出击!

海美迪HD100高清播放机

QQ:445008724    MSN:lse985@hotmail.com

海美迪HD100高清播放机: http://hdcover-2008.blog.sohu.com/112135736.html

海美迪HD100背部接口

海美迪HD100地面高清信号输入口

海美迪HD100:专用地面数字高清接收模块

采用专用的高频头,接收灵敏度高

需要在开通地面数字高清的城市使用

室内接收高增益天线

海美迪HD100系列产品规格配置:(功能可选的海美迪HD100高清播放机)

1,HD100基本型: 内置双SATA硬盘抽屉

和同类单硬盘托架的产品相比,价格优惠不少,加量不加价,着实为用户着想

2.HD100DS型: 内置DVDROM+SATA硬盘抽屉

既满足了家里DVD碟片播放,又能播放高清电影,一机多用,省去了摆放一大堆遥控器的空间,又腾出了电源插线板的位置。省电又不占空间。何乐而不为呢?

3,HD100-TH: 双SATA硬盘抽屉+无线地面高清数字接收功能模块

HD100-TH主要针对寻求专业高清视频的用户。既能看高清电影,还能看高清频道,双项免费高清信号源,一个都不少。

4,HD100DS-TH: 内置DVDROM+SATA硬盘抽屉+无线地面高清数字接收功能模块
HD100DS-TH则是功能最全的一体机。DVD光驱、高清电影、高清频道接收,样样齐全。

注: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可自行配置 双硬盘、单硬盘+DVD光驱、单硬盘+蓝光光驱 可选项的无线高清接收功能模块 等多种搭配方式, 满足广大高清玩家 ,对于蓝光光驱,支持播放蓝光电影!可以说通吃目前网络上能够见到的各种高清格式

网友:
无线地面高清播放接收机 海美迪HD100

美迪HD100功能优点:

海美迪HD100高清播放机: http://hdcover-2008.blog.sohu.com/112135736.html

1,HD100既能播高清电影 又能免费接收地面高清频道!

2,高清地面电视的接收和录制功能,符合国标DMB-TH标准;

3,同时支持单载波和多载波,高清标清一网打尽;

4、首款1080P高清电影播放、高清DVD播放、高清电视接收和录制于一体的高清播放机;

6、主控芯片SMP8635,内置电源,并支持遥控器开关机;

7、完整的高清机顶盒功能,支持一周EPG节目预告,EPG录制,一键录制,以及无人值守定时录制功能;(

录制高清节目)

8、高清电视模块可选配,支持国标DMB-TH,欧标DVB-T,以及卫星DVB-S2等免费高清信号的接收;

9、内置国家专利保护的SATA硬盘抽屉,硬盘更换随心所欲;

10、内置DVDROM,带完整功能的DVD导航播放,支持MINIBD、RBD等碟片,另外用户可方便升级为BDROM,

支持TBD碟片;

11、模拟5.1声道输出接口;

12、支持1080P全高清解码和显示,和1080P FULL HD电视能够进行完美的匹配;

13、支持所有高清电视格式、高清DV拍摄短片拷贝和播放;

14、HDMI1.3A支持DTS-HDMA、DOLBY TRUEHD、LPCM7.1新的高清音频格式源码输出;

15、支持DTS内部解码从模拟2.0、5.1和HDMI接口输出;

16、支持WINDOWS的TTF矢量字体,加上FREETYPE显示引擎优化,使字体显示更加圆滑、漂亮;

17、完美支持高清电影字幕,支持图形字幕(蓝光PGS字幕、DVBSUB)和文本字幕(SRT、SSA、ASS、MKV

内嵌字
幕),文本字幕的显示大小、颜色、高度、轮廓颜色可以自由调整;

18、支持分段TS文件的无缝播放;

19、支持10/100M LAN,支持UPNP、NFS、SAMBA网络GX播放;

20、两个高速USB2.0主机接口,可以完美支持外置USB存储设备的播放;

21、强大的双列表文件管理界面,简易的文件和目录拷贝、删除功能;

22、USB WIFI802.11n网络支持;

23、支持H.264、VC1、WMV、MPEG1/2/4、DIVX、XVID等高清格式解码;

24、支持TS、MKV、TP、AVI、M2TS、VOB、MPG、MOV等高清视频文件播放。

网友:
地面高清数字电视开通城市覆盖情况

关于各地信号覆盖情况的几点说明:除特殊注明外,其它均采用MEPG2编码 方式

1、上述情况均来自各地广电的信息,在表中未体现的几个省份,我们了解到也有地面数字电视的规划,只是没有拿到具体的时间表,一旦有准确信息,我们将随时更新;

2、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江苏、四川和广东将由省台进行全省覆盖,也就是说这三个省的观众除了能看到市台的节目也能看到省台的节目,北京观众能同时收看CCTV和BTV的节目;

3、目前广电提供的高清和标清节目套数是计划开播套数,有可能会在奥运前增加开播的节目套数,我们也将随时更新信息;

4、从目前的情况看,华北、华东、华南和东北是信号情况覆盖相对较好的区域;

5、有的播放软件在输入频道频点时,如果是6位的,则在频点信息后补“0”即可,如“666000”

6 上海地区高清釆用MEPG2编码 标清釆用AVS编码。(类似上海这种地面数字电视传输:形象地称作“双国标”。目前采用这种“双国标”模式的城市还有杭州、太原。)

注:奥运之后,广电总局再次加大对DMB-TH市场覆盖的建设力度,如今在21个地区、30多个城市都能接受到DMB-TH的信号,整个产业潜能正在逐渐被挖掘。

网友:
高清电影片源 蓝光高清原版(BD)
电话:13717998720   QQ:445008724  MSN:lse985@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