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电路吗?

楼主:
我想做个简单的转换电路,首先告诉大家我是菜鸟级的。。。。。
是否可以利用断开的信号触发一个电路。
可能有点模糊。
我现在有个信号是驱动继电器,但是这个信号工作正常的时候是常开的,希望:当工作出现故障时候才能驱动24V继电器。
我希望有个电子转换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在plc里面就有这样的电路啊!

网友:
我其实问题很简单的,多加个继电器就OK了。只是希望能用三极管之类的电子元件解决,不知道是否可以了!

网友:
既然原来用继电器!只要换一个有转换触点的继电器不就可以了??随便你常开常闭!!

网友:
为了继电器平时不工作,信号倒个相不就行了。看具体电路,NPN换成PNP或反之也可。

网友:
看来楼主的概念是得强化一下了,没有理论的知道又怎么去实践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到继电器就随心所欲吧,继电器都有辅助触点的,常开,常闭的给油三个,你从常闭的里面引出信号就万事大吉啦,PLC和他们的联合动作都是这样!!!可以读取里面的状态,继电器看看实际的模型就知道啦,这个硬件上就是这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