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问题

楼主:
一、在220V继电器线圈处串连一电容 (目的 : 一通电让继电器工作2秒 然后关掉)
二、在12V继电器线圈并联一电容 目的是让其断电后继续工作10秒
三、以上若能实现 请问要 多少的uf的电容

网友:
一、在220V继电器线圈处串连一电容,通电让继电器工作2秒 然后关掉.
二、在12V继电器线圈并联一电容 目的是让其断电后继续工作10秒

貌似不容易这样太简单解决问题。。。

网友:
:Q 如何实现

网友:
好像不能用一个电容就实现了吧

网友:
楼主的概念是不是要整理一下,电容电感的串联在交流电路里的计算。电感在这里是变量,而且磁链的存在又意味着什么。从您的提问来看,您至少不清晰交流电路的基础知识。如果是老式的设计的话,只要一只气囊式的时间继电器就可以解决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