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75018luerdu

楼主:
老师,我做的是简易数字频率计的,输入信号要进行放大的 ,输入信号的频率是0.1HZ到1MHZ.
我想要一个放大器集成块的,要求的频率达到1MHZ以上的。
老师听说你有这种放大器呀,是不是呀?
老师,下面是我找到的一个高频放大器集成块,你帮我看看。
嘿嘿,老师如果有的话更好的。老师,帮帮忙呀。

网友:
你选择的这个是带通的,不能用的,看看ad603的,或者那个ua733的,应该用这种芯片级的,不能用这个模块,主要是不符合,不是价格高低的因素。
ad603的我应该能找得到,买过的。

网友:
高速放大器

徐江海老师做过频率计,徐老师用过。

TI公司高速放大器OPA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