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们帮忙看看这个射频可调衰减器

楼主:
求高手们帮忙看看这个射频可调衰减器中Q1是用什么管的。型号是多小!!!!!原来上面用的是这个3个脚的管子

网友:
NPN的三极管!

网友:
能给个型号什么的吗??

网友:
上面电路错了。这个才对。

网友:
:Q 上面全错了

网友:
C-E间短路这个元件还有用吗,而且即便是短路三极管的直流通路也没有,不是形同虚设吗?楼主是不是在高智力测试呢?

网友:
Q1输入端应该还有个回路电阻?如果是这样的话是PIN二极管。把上面的marking说一下,帮你找具体的型号。

网友:
navalguy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