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程序

楼主:
;步进电机控制
;;;;;p1.4-p1.7控制a,b,c,d四个相位开关

          ORG 0000H
MOT_DRVB:AJMP BEGIN_STR
          ORG 000BH
          LJMP TO_T0SEV
BEGIN_STR:MOV SP,#0D0H
          MOV 6CH,#N
          MOV 6DH,#90H
          ACALL STP_DRV
SOMP_PRG:
          SJMP SOMP_PRG
STP_DRV:MOV A,6CH
         JZ FDRT_END
         RL A
         RL A
         INC A
         MOV 6CH,A
         MOV P1,#0F0H
         MOV TMOD ,#21H
         MOV TH0,#0EEH
         MOV TL0,#00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FDRT_END:RET
TO_T0SEV:PUSH ACC
         PUSH PSW
         JB 37H,TO_SV2
         MOV TH0,#0F8H
         MOV TL0,#0CDH
         MOV A,6DH
         MOV P1,A
         MOV C,ACC.4
         RRC A
         CLR ACC.3
         MOV 6DH,A
         DJNZ 6CH,TO_RET
  TO_SV2:MOV P1,#0F8H
         CLR ET0
         CLR TR0
         CLR 37H
TO_RET:POP PSW
        POP ACC
        RETI

网友:
很不错,星期天第一件事就是来这儿发贴。
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发程序的时候可以禁用smilies 不然的话,程序中间有笑脸的!

网友:
要是有c的话就更全了

网友:
C程序(控制正,反,停)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sbit key3=P2^2;

code  uchar  zhengzhuan[]={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code  uchar  fanzhuan[]={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void delay(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5;i++);
        }
}

void  zheng_zhuan(uchar n)
{
  uchar  i,j;
  for(i=0;i<5*n;i++)
    {
          for(j=0;j<8;j++)
            {
                  if(key3 == 0) break;
                  P1=zhengzhuan[j];
                  delay(20);
                }
        }
}

void  fan_zhuan(uchar n)
{
  uchar  i,j;
  for(i=0;i<5*n;i++)
    {
          for(j=0;j<8;j++)
            {
                  if(key3 == 0) break;
                  P1=fanzhuan[j];
                  delay(20);
                }
        }
}

void  main()
{
  uchar val=30;
  while(1)
    {
          if(key1 == 0)
            {
                  zheng_zhuan(val);
                  if(key3 == 0) break;
                }

          if(key2 == 0)
            {
                  fan_zhuan(val);
                  if(key3 == 0)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