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们帮忙看看这个射频可调衰减器

楼主:
求高手们帮忙看看这个射频可调衰减器求高手们帮忙看看这个射频可调衰减器中Q1是用什么管的。型号是多小!!!!!原来上面用的是这个3个脚的管子

网友:
这是什么管

网友:
信号输入,类型为NPN.小信号放大,一般的通用型低噪音NPN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