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一下程序是否正确!谢谢(附电路图)

楼主:
程序如下:KEIL调试没错,不过仿真有问题!大家能不能帮我修改一下!

#include
#define keyR P0
#define keyC P0
sbit DE=P3^4;
//sbit RD=P3^7;
//sbit WR=P3^6;
sbit A13=P2^5;
sbit A14=P2^6;
sbit A15=P2^7;
sbit P00=P0^0;
sbit P01=P0^1;
sbit P02=P0^2;
sbit P03=P0^3;
sbit P04=P0^4;
sbit P05=P0^5;
sbit P06=P0^6;
sbit P07=P0^7;
char key[7][6]=0;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
for(j=0;j<120;j++);
   }
void keycheck()
{
char led[7]={0,0,0,0,0,0,1};
int i,j;
char keyv[7]={1,2,4,8,16,32,64};
P0=0x00;
DE=1,WR=0;
WR=1,A14=1,A13=1,A15=0;
if((keyR &0x7f)!= 0x7f)
   {
    Delay1ms(20);
    if((keyR&0x7f)!= 0x7f)
  {
      P0=0X3E;
   DE=1,WR=0;
   WR=1,A14=0,A13=0,A15=1;//使SN74HC574N有效(上升沿有效);SN74HC244N有效(低电平有效)
   if((keyR&0x7f)!=0x7f)
   {
    for(i=0,j=0;i<6,j<6;i++,j++)
    {
      if(~keyR==keyv[i])
     {
     key[i][0]=1;
     led[j]=key[i][0];
     }
     }
    P0=0x01;
       DE=0,WR=0;WR=1;
    P00=~led[0];P01=~led[1];P02=~led[2];P03=~led[3];P04=~led[4];P05=~led[5];
    RD=0,DE=0;RD=1;
    }

        }
   else{
      P0=0X3D;
      DE=1,WR=0;
      WR=1,A14=0,A13=0,A15=1;
    if((keyR&0x7f)!=0x7f)
        {
         for(i=0,j=0;i<6,j<6;i++,j++)
       {
         if(~keyR==keyv[i])
     {
         key[i][1]=1;
      led[j]=key[i][1];
      }
     }
      P0=0x02;
      DE=0,WR=0;WR=1;
      P00=~led[0],P01=~led[1],P02=~led[2],P03=~led[3],P04=~led[4],P05=~led[5];
      RD=0,DE=0;RD=1;
        }
        }
      P0=0X3B;
      DE=1,WR=0;
      WR=1,A14=0,A13=0,A15=1;
    if((keyR&0x7f)!=0x7f)
      {
       for(i=0,j=0;i<6,j<6;i++,j++)
        {
       if(~keyR==keyv[i])
       {
        key[i][2]=1;
        led[j]=key[i][2];
       }
      }
     P0=0x10;
       DE=0,WR=0;WR=1;
       P00=~led[0];P01=~led[1];P02=~led[2];P03=~led[3];P04=~led[4];P05=~led[5];
       RD=0,DE=0;RD=1;
      }

       P0=0X37;
       DE=1,WR=0;
       WR=1,A14=0,A13=0,A15=1;
    if((keyR&0x7f)!=0x7f)
       {
        for(i=0,j=0;i<6,j<6;i++,j++)
         {
         if(~keyR==keyv[i])
         {
          key[i][3]=1;
       led[j]=key[i][3];
       }
       }
      P0=0x04;
         DE=0,WR=0;WR=1;
         P00=~led[5];P01=~led[4];P03=~led[2];
         RD=0,DE=0;RD=1;
       }

      P0=0X2F;
      DE=1,WR=0;
      WR=1,A14=0,A13=0,A15=1;
    if((keyR&0x7f)!=0x7f)
             {
      for(i=0;i<6;i++)
        {
          if(~keyR==keyv[i])
            {
            key[i][4]=1;

       }
         }
            }

      P0=0X1F;
      DE=1,WR=0;
      WR=1,A14=0,A13=0,A15=1;
    if((keyR&0x7f)!=0x7f)
         {
        for(i=0;i<7;i++)
          {
         if(~keyR==keyv[i])
                {
         key[i][5]=1;
       }
          }
     led[4]=key[4][5];
     P0=0x04;
        DE=0,WR=0;WR=1;
        P04=~led[4];
        RD=0,DE=0;RD=1;
      }
    }
}

网友:
第1个是键,第2个图是指示灯,第3个图是控制电路!

网友:
:'( :'( :'( :'( 谁来答一下!

网友:
没人帮我解答啊!帮个忙啊!

网友:
看样子很复杂的样子,推荐给你一款芯片ZLG7290,支撑64个LED或8个数码管、和很多按键,I2C通讯有中断位,电路简单,没有你这么复杂。非常不错,而且还有例程提供,C语言的。

网友:
你要把出错的情况说明一下,要不然别人无从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