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0能工作在模式0下么?

楼主:
一路学下来,现在学到TMOD了,Time1在模式0下设置为
MOV TMOD 00H
那Timer0是不是也是如此设置?
很迷糊,期待高手解答困惑

网友:
T1、T0都在TMOD里设置,前4位是T0后四位是T1

网友:
搞错了,高4位是T1低4位是T0,
例如:TMOD=0x11
则T1T0都工作在16位状态

网友:
你仔细看看TMOD定义就能明白了。努力吧,你用汇编,几千行读起来不麻烦吗?

网友:
谢谢,我想问的是在汇编里怎么设置

很多说汇编麻烦,但是呢,学习底层,还是从汇编学起吧,理解C有好处,我是一边C,一遍汇编,然后再比较各自所长
我知道是高四位和低四位:
关键是在汇编里,高四位和低四位都是00的时候,你怎么区分啊
MOV TMOD,#11H 是让 T1,和T0都工作在模式1状态
但是如果要T0,工作在模式0状态怎么写呢
MOV TMOD,#00H是让T1工作在模式0状态
难不成写成
MOV TMOD,#0H就是让TO工作在模式0状态?

网友:
TMOD共8个位,高字节D7-D4(位),低字节D3-D0(位)
位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GATE    C/T     M1      M0   GATE    C/T     M1      M0
高4位负责T1控制,低4位负责T0控制
1、GATE :门控位,当GATE=0时,只要用软件使TR0或TR1为1或0,就可以启动停止定时/计数器工作,一般为0就 可以了。
2、C/T:定时/计数模式选择
   C/T=0  为定时模式
   C/T=1  为计数模式
3、M1  M0:工作方式设定
   0     0    方式0     13位定时/计数器
   0     1    方式1     16位定时/计数器
   1     0    方式2      8位自动重装定时计数器
   1     1    方式3      T0分成两个8位定时/计数器,T1停止工作
TMOD=0x01 你已经设定好T1T0了,这时T1为方式0,T0为方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