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206PWM定时器问题

楼主:
STC12C5206PWM单片机,也是兼容51不过速度快,以前的程序的程序烧到单片机后发现,定时器中断时间不对了????原理是50ms中断一次,计时20次为1S,现在好像快了很多????上电也没有把它设置成1T模式呀。
/*********************************************************************
函数:Delay()
功能:延时10ms~655.36s
参数:
t>0时,延时(t*0.01)s
t=0时,延时655.36s
说明:
晶振采用11.0592MHz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do
{
  TH0 = 0xDC;
  TL0 = 0x00;
  TR0 = 1;
  while ( !TF0 );
  TF0 = 0;
  TR0 = 0;
} while (--t);
}
/**********************************************************************
函数:SystemInit()
功能:系统初始化
*/
void SystemInit()
{
I2C_Init();
TMOD = 0x01;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  CMOD=0x02; //PCA时钟为 Fosc/2,PWM输出频率(12M)12M/2/256=23.4375KHz
//  CMOD=0x0a; //PCA时钟为Fosc/4 ,PWM输出频率(12M)12M/4/256=11.71875KHz
  CMOD=0x00; //PCA时钟为Fosc/12 ,PWM输出频率(12M)12M/12/256=3.90625KHz
CL=0x00;   //自动计数PCA时钟
CCAP0L=0x00;
CCAP0H=0x00;//自动重装值
// CCAP1L=0x00;
// CCAP1H=0x00;//自动重装值
CCAPM0=0x42;  //无中断8位PWM
// CCAPM1=0x42;  //无中断8位PWM
Delay(40);  //等待ZLG7290复位完毕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1() interrupt 3 using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count++;
count1++;
}

main()
{
.....

//********************时间显示程序 ************************
   if(count==14400) //1200为1分钟
     {
     count=0;
     if(time1>0)
      time1=time1-1;
      if(time1==0)
       {
         ET1=0;
      TR1=0;
      CR=0;
      onoff=0;
      ZLG7290_SegOnOff(45,0);
      time1=Time;
      FlagStart=0;
      DispValueT(0,time1,0);
       Bee=1;   //蜂鸣器
       Delay(180);
       Bee=0;
       Delay(50);
       Bee=1;
       Delay(180);
       Bee=0;
        }
      DispValueT(0,time1,0);
    }
......

count是用来计数的,20次为1S

网友:
用法应该没有问题,以前我也是这么用的都没有问题,我的STC烧写器是宏晶提供的,上面是18.432M的晶振,我的试验板上的晶振是12M,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没用过stc的 是不是和里面的倍频有关系啊 呵呵 随口说说 真的没用过

网友:
估计是晶振的问题,仔细看看!

网友:
仔细看看吧,我用过PIC,AVR,MSP430的!STC没怎么用过!

网友:
我觉得是你的算法不对,当单片机的定时器工作于模式0的时候,它的最大计数值是2的13次方,你怎么能用65536呢?方式1的最大计时时间在51来讲,应该不超过10ms

网友:
谢谢大家,哪我再检查一下晶振是不是有问题,上面印的是12.000

网友: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我的晶振是12M,计数器为1us计数一次,50000次为50ms并中断一次,再用count来计数,20次为1S。
以前我也这么用,很正常。现在????

网友:
请仔细看DATASHEET

在我的记忆里,STC12的可以工作在12T,也可以 1T.要配置相关REGISTER

网友:
ptwang

我觉得是你的算法不对,当单片机的定时器工作于模式0的时候,它的最大计数值是2的13次方,你怎么能用65536呢?方式1的最大计时时间在51来讲,应该不超过10ms.

设为16位的记数模式.

网友:
TMOD = 0x01;
哦,知道了,是我搞错了,应该是TMOD = 0x11;,想用T1   16位,却老是去设置T0的控制位。
多谢了,有时真是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