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负载接200欧保险丝容易断

楼主:
在做实验的时候,发生保险丝断的比较多,请问是什么原因哟

网友:
负载接200欧
电源保险丝容易断
原因

网友:
保险丝坏的原因是不是负载电阻太小,如何换算的呢

网友:
这跟保险丝的电流容量、熔断时间等有关,另外因接有电容,可能跟变压器的绕组电阻也有关系。
什么参数都没有,如何判断?

网友:
保险丝电流1A,电压250v,变压器箱子上没有参数

网友:
能肯定负载是200欧吗

可能主要还是由于电容,上电时有个较大电流的充电过程导致烧毁的。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接的不是200欧也容易烧毁,因为200欧最多只使得负载电流增加0.1A。
保险丝怎么不放在变鸭器初级?

网友:
我们实验箱就是这样设计的,原边也有,是总的。

网友:
电阻肯定是200,但换个1k好像可以,

网友:
不知道它是如何换算的,知道请指教

网友:
负载是容性负载的可能性大,如果电路没问题的话。保险丝有安秒特性的,有经验的电工从烧断的保险丝上就可以大致判断设备的故障类型。他们利用的就是保险丝的安秒特性,长期轻度过载和严重短路时保险丝的熔断形态是不一样的。如果分析成立,那就是在启动瞬间的电流过大而烧断保险丝。建议在采取保护措施后,适当加大保险丝的载流量,在保险丝后串入一个电流表(根据保险丝的载流量选择量程),再在电流表后面并入一个电压表。看一下此时的伏安特性来具体分析,判断故障的性质。

网友:
很有道理,我会去好好地分析一下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