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密码锁

楼主:
要在原图中加入二极管指示电路,每按一个键二极管闪烁一下,请问如何画图?
开锁电路 用继电器如何设计一个???
拜托帮帮忙啊!很着急!

网友:
我弄了一个,不知道行不,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发程序过来,我帮你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只想用二极管,不想用LCD,呵呵。 我现在不知道继电器怎么接。用了个5V的,TF2E-5V的,老师说要接个发光二极管,好愁啊。能帮我么?

网友:
自己在网上搜搜
一般的继电器的接法
其实就是将二极管反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搜到啊,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  你那键盘的上拉电阻为什么要接那啊?接在别的地方行么?譬如最左边。

网友:
与继电器线圈并联的二极管,按照它在这里起的作用而言,叫续流二极管。作用是消除继电器线圈的自感电动势对单片机的I O口的冲击。
那个发光管的作用是不是指示继电器的动作状态呢?

网友:
在原图中加入二极管指示电路,键盘 供电,指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