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33的一些资料

楼主:
一、程序
(一)
#define OSC_FREQ (11059200UL)//振荡器频率(Hz)
#define OSC_PER_INST (12) //每个指令的振荡周期数
//数据类型
#define tByte unsigned char
#define tWord unsigned int
#define tLong unsigned long
//杂项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FALSE)
#define RETURN_NORMAL (bit) 0
#define RETURN_ERROR (bit) 1
//中断索引
//通用8051定时器中断(用于大多数调度器)
#define INTERRUPT_Timer_0_Overflow 1
#define INTERRUPT_Timer_1_Overflow 3
#define INTERRUPT_Timer_2_Overflow 5
//其他中断
#define INTERRUPT_UART 4

(二)
  • #include "main.h"

  • #include
  • sbit  FSYNC=P1^2;
  • sbit  SCLK=P1^1;
  • sbit  SDATA=P1^0;
  • tWord Config_Data[8];

  • void  Wave_Generate(tLong,tByte);

  • void main(void)
  • {
  •   FSYNC=1;
  •   SCLK=0;
  •   Wave_Generate(1000000,0);

  • while(1) ;
  • }

  • //向ad9833写一命令字(2Bytes)

  • void AD9833_Send_Word(tWord Data_In)
  • {
  •    tByte i;
  •    tByte j;
  •    SCLK=1;
  •    FSYNC=0;

  • for(i=0;i<16;i++)
  •    {
  •      SCLK=1;
  •      SDATA=(bit)((Data_In & 0x8000)>>15);
  •      j=0x01;

  • while(j--);
  •      SCLK=0;
  •      Data_In=Data_In<<1;
  •      j=0x01;

  • while(j--);
  •    }
  •    FSYNC=1;
  •    SCLK=0;
  • }

  • //波形发生函数

  • //入口参数: 频率:Freq (<=12000000)

  • //          形状:0(正弦波),1(三角波),2(方波)

  • //默认: Fmclk=25MHz, 0相移,方波不分频.

  • void  Wave_Generate(tLong Freq,tByte Shape)
  • {
  •    tLong temp;
  •    tByte k;

  • if(Freq>12000000) Freq=12000000;

  • switch(Shape)
  •    {

  • case 0: Config_Data[0]=0x2108;
  •              Config_Data[7]=0x2008;

  • break;

  • case 1: Config_Data[0]=0x210A;
  •              Config_Data[7]=0x200A;

  • break;

  • case 2: Config_Data[0]=0x2128;
  •              Config_Data[7]=0x2028;

  • break;

  • default:Config_Data[0]=0x2108;
  •              Config_Data[7]=0x2008;
  •    }
  •    temp=Freq*13.4217728;   //temp=Freq*(0x10000000/20000000);
  •    Config_Data[1]=temp&0x00003fff;
  •    Config_Data[3]=Config_Data[1];
  •    Config_Data[2]=(temp&0x0fffc000)>>14;
  •    Config_Data[4]=Config_Data[2];
  •    Config_Data[1]=Config_Data[1]|0x4000;
  •    Config_Data[2]=Config_Data[2]|0x4000;
  •    Config_Data[3]=Config_Data[3]|0x8000;
  •    Config_Data[4]=Config_Data[4]|0x8000;
  •    Config_Data[5]=0xC000;
  •    Config_Data[6]=0xE000;

  • for(k=0;k<8;k++)
  •   {
  •      AD9833_Send_Word(Config_Data[k]);
  •   }
  • }

网友:
二、文档
(注:文档中的电路不是对应上述一楼的程序)

网友:
再上个程序,要试验调试才知道是否可行
  • #include "reg51.h"
  • sbit    dds_en=P1^5;
  • sbit    dds_clk=P1^6;
  • sbit    dds_dat=P1^7;
  • unsigned    char    control;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

  • while(T){
  •     T--;
  •     }
  • }

  • void    write_2byte(unsigned    int a){     //write 2 byte to dds
  •     unsigned char   i   ;
  •     dds_clk=1;
  •     dds_dat=1;
  •     dds_en=1;
  •     control=0;
  •     delay(1000);
  •     dds_clk=1;
  •     delay(2);
  •     dds_en=0;

  • for(i=0;i<16;i++){

  • if(a&0x8000){dds_dat=1;}

  • else    dds_dat=0;
  •         dds_clk=0;
  •         delay(5);
  •         dds_clk=1;
  •         a=a<<1;
  •     }
  •     delay(2);
  •     dds_en=1;
  •     dds_clk=0;
  •     delay(1000);
  •     control=1;
  •     }

  • void    init_dds(void){
  •         write_2byte(0x2100);
  •         write_2byte(0x2000);
  •         write_2byte(0x4000);
  •         write_2byte(0x403F);
  •         write_2byte(0x8000);
  •         write_2byte(0x803F);
  •         write_2byte(0xC000);
  •         write_2byte(0xF000);
  •         write_2byte(0x2000);
  •         }

  • void    output(unsigned long freq_value){
  •         unsigned long dds;
  •         unsigned int dds1,dds2;
  •         dds=freq_value*11.18481067;
  •         dds=dds<<2;
  •         dds1=dds;
  •         dds2=dds>>16;
  •         dds1=dds1>>2;
  •         dds2=dds2&0x7FFF;
  •         dds2=dds2|0x4000;
  •         dds1=dds1&0x7FFF;
  •         dds1=dds1|0x4000;
  •         write_2byte(0x2000);
  •         write_2byte(dds1);
  •         write_2byte(dds2);
  •         }

  • void    scan(unsigned   long    first,unsigned  long    step,unsigned   long    end){
  •             unsigned    long    temp,jj;

  • for(temp=first;temp
  •

网友:
DDS调试心得(转自:哈罗火腿)

网友:
谢谢 老师的资料

网友A:
多谢老师提供的资料,不过9833好像很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师提供的资料,不过9833好像很贵啊

AD9833还算便宜的,AD9852更贵,要一百好几。我手上有两片AD9852,但是他是四边小贴片的,没做板子无法焊接,所以裸片应该还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得到。
AD98系列DDS价钱都很贵,照买不误!报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9833还算便宜的,AD9852更贵,要一百好几。我手上有两片AD9852,但是他是四边小贴片的,没做板子无法焊接,所以裸片应该还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得到。
AD98系列DDS价钱都很贵,照买不误!报就是了。

爽,一个“报”字解决问题哈:P

网友:
下了看看啊!学习学习啊!

下了看看啊!学习学习啊!

网友:
大家下载看看吧

大家下载看看吧

网友:
现在在调试AD9833模块,玩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