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代换升级手册(适用MPN和U盘) (转载)

楼主:
转自:数码之家 200birds原创 看到一个不错的帖子,与大家分享下: FLASH代换升级在MPN维修和U盘DIY中是经常要用到 的,比如维修MP4的时候怀疑固件问题,想刷FW,但是手上没有确定正确的固件的时候,常常会焊下原机FLASH,焊上代用的FLASH来刷固件,以避免故障扩大。而如果是怀疑FLASH损坏,那代换FLASH更是必不可少了。但是我发现论坛里面不少朋友对FLASH代换升级都不是很了解,甚至不少老手都在代换中遇到不少问题,所以专门把我的经验写下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描述:图1,TSOP48封装的FLASH 图片: 描述:图2,8位和16位FLASH对比 图片: 描述:图3,FLASH引脚说明 图片: 一,基础知识 现在数码设备上常用的FLASH基本都是TSOP48封装,其引脚比较密,焊接的时候最好用尖头的烙铁。见图1, 闪存芯片,不同容量是Pin to Pin 的,即芯片的封装、引脚的功能、外围电路都是基本相同的。可以说是硬件间的兼容,这为FLASH代换提供了基础。 常用的FLASH都属于并行FLASH,是同时可以传输多位数据 ,分为8位和16位,8位就是说 FLASH有8个数据脚(I/O0-I/O7)也有的是标为(D0-D7),一次可以同时传输8位数据。16位以此类推。常用设备中用8位的较多,占到9成以上。在图2中 可以看到,除了数据脚,8位和16位的FLASH其他引脚是一致的。在图2中我们发现,FLASH的48个引脚中很多都是空的(NC),特别是8位的FLASH(因为16位FLASH用得很少,所以下面的说明都是以8位的FLASH作为例子),一共才用了19个脚,这其中我们需要了解的只有2个,CE和R/B脚。这2个脚对FLASH代换升级有较大影响。 CE是片选,和主控的CE脚相连,只有CE被主控相连选中,FLASH才能工作。 R/ B:就绪/忙输出,R/ B的输出能够显示设备的操作状态。R/ B处于低电平时,表示有编程、擦除或随机读操作正在进行。操作完成后,R/ B会自动返回高电平。由于该端是漏极开路输出,所以即使当芯片没有被选中或输出被禁止时,它也不会处于高阻态。 描述:图4,4CE的FLASH 图片: 描述:图5,2CE的FLASH 图片: 描述:图6,1CE的FLASH 图片: 前面提到,闪存芯片,不同容量是Pin to Pin 的,即芯片的封装、引脚的功能、外围电路都是基本相同的。为什么说是基本相同呢?因为不同容量FLASH可能采用的管芯数量不同,从而造成引脚的细微差别。 什么是管芯呢?这要从闪存 起源说起。 1984年,东芝发明闪存技术,直接催生出多种产品问世:MP3播放器、PDA,数码相机,智能手机等。作为行业标准制定者,2000年,东芝倡导成立SD协会,衍生出包括:SD卡、mini sd卡、TF/MICRO SD卡等,被各种电子产品广泛应用。闪存盘应该是在2000年首次面市,当时全球共有5家企业拥有自有闪存盘品牌的销售,这5家主要是以色列的M-system、新加坡Track、朗科优盘、鲁文易盘和韩国FlashDriver。 可以说,闪存和U盘的商业应用是在2000年,当时由于工艺限制,推出的多是8-32M小容量闪存。随着技术发展,闪存很快进入G时代,容量超出了管脚的寻址范围。还好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采用了类似CPU多核心这样的方法,在FLASH内部集成多个核心,由主控通过CE脚选择相应的核心来工作,同一时间只有1-2个核心在工作(双通道同时有2个核心在工作,单通道是1个)。现在常见的FLASH最多内部集成了4核心,也就是4管芯,多是用在4G以上的大容量FLASH上。2管芯的FLASH是最常用的,从512M到8G都有。单管芯FLASH多是小容量,为1G以下,三星和镁光有部分2G的也采用单管芯。 所以简单的说,管芯是为了解决容量问题而生的,管芯越多,容量越大。 每个管芯对应一个CE脚,4管芯的FLASH就有4个CE脚 ,工作的时候,主控通过程序选中不同CE脚,对应的管芯则进入工作状态。图4-图6是不同管芯的FLASH的引脚对比,我们可以看都除了CE脚,R/B脚也不同。每个管芯除了对应一个CE脚,还对应一个R/B脚,所以4管芯的FLASH就有4个R/B脚,以此类推。因为R/B脚是管芯工作状态的标志,这个脚不连,FLASH工作也会不正常。所以FLASH某个管芯正常工作的条件是1,对应的CE脚被选中,2,R/B脚状态正确。我们在FLASH代换升级注意这2点就可以了。 描述:图7,FLASH参数 图片: 我们拿到一个数码设备的时候,先要看原机FLASH参数。在FlashGenius.exe中输入FLASH型号,就能拿到基本参数。FlashGenius现在的数据库比较全,如果查不到,多半FLASH是黑片。在FLASH的参数中,我们要注意4个。见图7.第一“存储介质类别”,这个说明FLASH是SLC还是MLC,内部有几个管芯。第二,“I/O接口位宽”,这个说明闪存是8位还是16位FLASH,代换的时候要相同,8位换8位,16位用16位的换。第三,“存储密度”,这个就是FLASH容量。第四,“芯片特征”,这个说明FLASH有几个CE和R/B脚。 描述:图8,ATJ2091主控 图片: 描述:图9,SK6211主控 图片: 描述:图10,AU6983连接 图片: 描述:图11,HY27UU08AG5M 图片: 二,主控和FLASH的关系 FLASH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必须和主控配合使用,所以主控功能大小决定了采用何种闪存 。下面我用几个例子来说明。图8是ATJ2091 MP3主控,图9是SK6211 U盘主控。 主控我们需要注意3点,1,数据脚,看看是8位还是16位,16位的主控多半支持双通道FLASH,8位的则只能支持单通道FLASH。像ATJ2091只有D0-D7(49-57脚),就只能支持单通道FLASH。而SK6211有FD0-FD15共16个数据脚,支持双通道FLASH。什么是双通道呢,简单的说,单通道就是主控在同一时间只能使用FLASH一个管芯,传输8位数据,双通道则是主控在同一时间内同时使用FLASH2个管芯,一次能传输16位数据,这样理论是双通道在单位时间内传输数据将比单通道快1倍。双通道一般要求要2片型号相同的FLASH来组成。 第2,要看主控的CE脚,主控CE脚决定了主控最多可以接几片FLASH。在图8中,ATJ2091有3个CE脚(35-37),所以最多ATJ2091只能接3管芯的FLASH,注定了不能用4管芯的FLASH来代换。而图9中SK6211有4个CE脚(8,9,28,29脚),所以SK6211在单通道接法中,可以接4管芯FLASH。但是SK6211有16个数据脚,所以在双通道接法中SK6211最多可以支持8管芯的8位FLASH,下面我们以AU6983的实际接线来 说明。 第3,要看主控的R/B脚,这个我们留到后面再讲。 描述:图12,2091N FLASH连线 图片: 描述:图13,SK6211FLASH的RB脚连法 图片: 描述:图14,ATJ2051的FLASH的RB脚连法,注意,7脚是打叉的 图片: 三,FLASH代换 1.主控,FLASH代换首先要考虑的是换上去的FLASH主控支持吗,因为换了FLASH多半还是要量产的,所以即使PCB硬件支持,还是要考虑主控是否支持,特别是ST,SPECTEK一类的厂家,其生产的闪存很多主控都不支持。 2,PCB兼容性。现在新的主控基本都支持4CE的FLASH,但是有时候生产的PCB却是专门针对某些FLASH设计的,对其他FLASH并不兼容。像我就见过一款MXT8208主控的PCB板,上面只有1个8位 的FLASH空位,并且是2CE的,所以即使MXT8208本身支持4CE的FLASH ,具有双通道功能,但是你上4管芯的FLASH还是用不了 。 3.代换原则,在图4-图6中可以看出,FLASH是向下兼容的,即4CE的兼容2CE,2CE兼容1CE的。如果板上原来是4CE的FLASH,你要用 2CE的FLASH代换,无需调整,直接焊上即可。1CE代换2CE的也是一样。反过来当用2管芯的FLASH代换1管芯FLASH就需要考虑了,多出的引脚怎么接。我们以ATJ2091为例子来说明。图12是某款2091N的FLASH连线图。原机使用的的HY27UT084G2M,512M,1管芯的闪存,现在要用2G的HY27UU08AG5M,2管芯的闪存来代换。比较HY27UU08AG5M和HY27UT084G2M,Y27UU08AG5要多出R/B2(6脚),CE2(10脚)。在原机中,FLASH10脚直接连到2091N的37脚CE2上,这说明PCB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要兼容2CE闪存了,所以不需要我们再动手改造。再看6脚,原机是通过R8接地的。我在前面就说到R/B脚是代换升级FLASH要考虑的 第三个因素,但是没有详细说明。想在就仔细的说给大家听 。 R/ B:就绪/忙输出,R/ B的输出能够显示设备的操作状态。R/ B处于低电平时,表示有编程、擦除或随机读操作正在进行。当R/ B处于低电平时,主控无法对 FLASH进行读写操作,只有当R/ B处于高电平时,主控才能对 FLASH进行读写操作。原机7脚RB1连到2091N的39脚R/B端,并通过上拉电阻R6连到VCC,保证了RB1始终是高电平。但是原机6脚RB2通过R8接地,使得位低电平RB2,原机用的是1管芯的FLASH,6脚是空脚,接地没有影响,现在用2管芯FLASH代换,如果不作电路改动,那FLASH内部有一个管芯将始终处于忙状态而无法读写,论坛里面几位朋友都是这样,换了FLASH而无法刷FW,就是因为RB2状态不对导致的。所以在这里,要把6脚R/B2接地取消,焊下R8,焊上R7,把RB2和RB1并联,一起连到2091N的39脚。 2管芯的FLASH有2个RB脚,4管芯有4个RB脚,但是不管有多少个RB脚,都是一个连法,所有RB脚应该状态是一样的,所以RB脚基本都是并联在一起的,见图13,SK6211FLASH的RB脚连法。SK6211FLASH的4,5,6,74个RB脚并连到SK6211的30脚。 RB脚目前有3种连法 ,第一是像ATJ2091这样,FLASH的RB脚和主控RB脚相连 ,但是要连个上拉电阻到VCC,保持高电平。第二是像SK6211这样FLASH的RB脚和主控RB脚相连 ,没有其他附加元件,U盘主控多是这样的连法 。第三种是像ATJ2051那样的,主控上没有设置RB脚,FLASH的RB脚不和主控连接,空着(空着的时候也是高电平)或者连个上拉电阻到VCC,保持高电平。见图14.不管是哪种接法,我们只要把多出的RB脚确保不接地,不7脚RB1并联就可以了。 [ 本帖最后由 clark 于 2009-5-27 09:10 编辑 ]

网友:
4管芯FLASH代换 2管芯FLASH和 2管芯FLASH代换 1管芯FLASH道理是一样的 ,只要考虑多出的RB和CE脚就可以了,RB脚前面说了,很方便,只要不接地,并联在一起就可以了。CE脚要看 PCB上做出走线了吗,如波没有CE3,CE4的走线就只能飞线到 主控了 。 描述:图15,第二片FLASH多余引脚去掉,剩余的弯成和芯片成90度 图片: 描述:图16 图片: 四,FLASH的升级 FLASH的升级主要目的就是扩容,当然也有 的是用SLC替代MLC闪存,提升速度,在这里我们不考虑先。FLASH的升级有2种情况,1,单芯片改单芯片,就是用大容量的闪存替代原机小容量的闪存,这就是我上面提到的FLASH代换,这里就不多说了。2,单芯片改双芯片,即用2片FLASH代换原机单独的FLASH。这里面又分单芯片改双通道和单芯片改单通道2种情况。 单芯片改单通道,多用在数码设备上。 前面图4-图6的FLASH引脚图可以看出,1管芯的FLASH有19个有用脚,2管芯的FLASH有21个有用脚,仅仅比1管芯的FLASH多2脚,正常应该是19*2=38脚才对呀。其他脚哪里去了呢?事实上2个管芯的引脚,除了RB和CE,其他脚都是两两对应并联在一起的。这也是数码设备扩容的原理和基础。如果你注意看有2片FLASH的数码设备就会发现,2片FLASH除了CE脚,其他有用的引脚都是两两对应并联。也就是说,1片2管芯FLASH是把2个管芯作在 内部,而我们现在扩容则是把 2个管芯拆开,一个管芯作为一片FLASH 焊接在外面。 单芯片改单通道,2片FLASH的I/O(数据脚),VCC,VSS,WE,WP,ALE,CLE,RE,除了CE脚,其他都是两两对应并联在一起的。CE脚各自独立连接到主控。 单芯片改单通道,如果PCB板上有2个FLASH位置,那考虑完FLASH代换条件后,直接上 2片FLASH即可,2片FLASH可以是不同型号。注意:如果PCB板上2个FLASH的数据脚不是并联,而是分别接主控D0-D15,那属于单芯片改双通道范畴。 单芯片改单通道,如果PCB板上只有1个FLASH位置,那只能采用叠加法了。 把第一片FLASH焊好 在PCB 板上,把第二片FLASH多余引脚去掉,剩余的弯成和芯片成90度。见图15。然后把2片FLASH 对应的脚(除了CE脚)焊接在一起。见图16.最后把第二片FLASH的CE脚飞线到主控相应的CE端。 单芯片改双通道,多是用在U盘上 在U盘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PCB板的一面有一片FLASH,反面留有一个空FLASH位置,2片FLASH的数据脚并不相连,正面FLASH的数据脚连到主控D0-D7,反面FLASH的数据脚连到主控D8-D15,这样的2片FLASH必须是成对的,型号要完全一样。也是考虑完FLASH代换条件后,直接焊接上去家可以了。 描述:图17 图片: 占位置先,6 好了,到这里,东西就写完了,其实没有什么难度的,就是扫下盲,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 本帖最后由 clark 于 2009-5-27 09:13 编辑 ]

网友:
图文并茂的好文章,谢谢楼主。已经收藏

网友:
值得收藏的好文章

网友:
所以FLASH某个管芯正常工作的条件是1,对应的CE脚被选中,2,R/B脚状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