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采集信号频率的问题

楼主:
介绍:一个方波信号用单片机采集,并计算出它的周期(频率).
问题:1.单片机有哪些采集方式.用什么方式采集最好.
        2.如果用累加器采集的话,要用什么脚.具体方法.软件要设置什么?
        3.可采集的频率最大大概是多少?

网友:
对于一般的高频率一些的信号,最好采取定时计数的方式,这样精度会高一些,对于低频率信号最好采用测量周期的方式,也就是采用中断的方式。无论哪种方式,都得用到计数器。议好好看看单片机基础知识,只有这样才有能解决问题,而不要有了问题就想着让别人帮你弄,这样是不利于将来发展的。

网友:
和楼主同样的问题,如果用有效采样和实施采样是不是不一样啊?

网友:
看你选的什么芯片吧

现在很多芯片都有捕捉功能,那个又帮助,说到底仍然是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