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行5列LED键盘指示灯的编程,请高手解惑!十万火急!万分感谢!

楼主:
7行5列的LED键盘指示灯,键按下时相应的LED指示灯也会亮!
灯亮的原则:列为高电平,行为低电平。
我想问的是,如果我知道了第0行第0列的键按下了,想要第0行第0列的灯亮,那么是不是应该让列所在的存储器第0位置1,其余列置0!即将0x01输入到相应的地址,同时第0行第0位置0,其余位置1,即将0xfe输入到行所在的存储器呢?

我是用一个循环确定哪个键值被按下,每个键值确定后马上就调用LED指示灯显示函数!所以,当我知道某个键被按下,是不是可以按上面的方法让相应的LED灯亮,其余灯不用管!不行关的位直接置0或1呢?

谢谢各位高手!急急急!

网友:
谁知道啊/?帮忙一下!

网友:
难道没有一个人会吗?

网友:
高手啊!高手啊!在那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