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有视频分量信号输出75欧阻抗电路图,请教了

楼主:
要从一台SONY DCX-M3(老式摄像机接口只有复合信号输出)摄像机中取出分量信号(Y 、R-Y、B-Y),找到了信号但是从IC中取出,为了不影响IC蕊片(免烧损)不能直接接负载,要有一个输出阻抗电路,让其输出阻抗为75欧。哪位高手有,请赐教。

网友:
推荐一组电路,请参考

推荐一组电路。
手头没有你使用的摄像机图纸。取得信号点的电平很重要,好在这组电路输入阻抗比较高,且通道增益可调。
这个电路调试中注意输出电平要满足标准的要求,在它们的低阻输出端注意匹配电阻(75ohm)的串接(输出电平也是在这个条件下调试的)。
如果采用隔直流输出方式,这个电容则应当是电解和瓷介电容的并联。
调试使用信号:彩条信号比较便利。
仅供参考。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我试试看,有不懂的地方还要多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