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51单片机P0口上拉至6.5V问题

楼主:
哪位大虾有什么好方法使51单片机的P0口上拉到6.5V(单片机供电为3.3V,P0口用作输出口,产生0~6.5V的方波,无需驱动能力)。

我试过直接用10K电阻上拉的方式,由于PAD上有ESD结构,结果PIN脚上的电压被钳位置3.8V了。

不知哪位大虾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唯一的办法就是外接三极管或场效应管,因为单片机引脚的电压是有一定范围的,如果用暴力手段使电压过高或过低就会烧坏单片机,所以以后再使用单片机的过程中一定要看准单片机的电气特性。这些在那里面都有很清楚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