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c语言程序

楼主:
就是让一个交流永磁同步电机与齿轮减速器组成一体的微型电机正转反转,LCD显示时间和角度。电机型号是:220v  375r/min .哪位大侠肯帮下啊,谢谢啦

网友:
各位帮忙啊,求了,多谢大师指点下啊

网友:
这个没有搞过,连个思路都没有,都是用现成的系统区控制伺服。

网友:
起码要有个电路图和工作原理

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叫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要求说明得太简单了,不知所云

网友:
如果是步进电机

这个好办,其他的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