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暂停怎么设置啊

楼主:
用定时器做的时间显示,想让他暂停,这个暂停的语句怎么写啊,是怎么实现的啊,多谢大侠帮忙啊

网友:
你的意思是让定时器停吗?把定时器禁用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同意2楼

把定时器禁用不就完事了吗?TR0=0  OR TR1=0.

网友:
暂停是否显示暂停,实际时钟还在计数呢?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软件实现,多设个变量就可以了,如果是时钟停住,那就得如楼上的所说了

网友:
哦,这样啊,多谢各位了啊,我试试,刚开始学,还不太熟悉

网友:
还是软件实现的好,想定下来,存下来,对端口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