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分
jyl

楼主(2009-05-31):
一次倒霉的MP3维修记(接排线高手转)
开机检测,不是充电电路问题,该机采用ATJ2085方案,可以充电,但是开机后,立马显示电池电量低,电池电压正常,检查ATJ2085的第31脚,电量检测脚,发现所连接的两个电阻有一个虚焊,加焊后,检测OK。
准备装机,装好后,结果还是开不了机,因为屏没显示嘛,但上电脑可以认到盘,但显示屏还是没显示,是不是屏没装好呢?拆机仔细观察,发现显示屏与主板不是直接焊接的,中间通过排线来延长焊接,但仔细观察发现在对折点可能有断裂,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确时有一条线不通,用导线小心连接,测试OK上电有显示,准备装机,上电又变为花屏,仔细观察,发现对折点又有一条线不通,再次焊接小心操作,最后装机,再次上电连机都开不起来了,把我气的没话好讲,只有拆机再次测试,发现又有的对折点不通,并不是因为我 操作粗糙,而是这个排线的对折点本身就已经氧化,只要你轻轻的动一下,就会断裂,怎么办!
不修吧,人家给你时是可以开机的,说不过去啊,修吧,怎么修,接一条断一条,而且引脚那么近,一条两条还好说,就是太烦人焊一条好了说不定另一条又断了,这样反复搞最后搞不好还会把屏的排线搞坏,但是我手头上也没有这种连接排线,又与客户说好取机时间,只有用土办法手工一条一条焊接吧.
这样彻底,但是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啊,搞了我整整大半个下午啊!三十几条线呢,焊点又很近,只有小心再小心啦,几个小时过后,上机OK,小心安装!最后试机通过!!看似简单,真正操作起来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眼睛都使痛了.
备注:像修这种机,实属倒霉,有些机经过一段时间使用,表面上好像没有问题,如果你拆机,哪怕是很小心,只要你动了里面,可能就有新的问题出现,以上要引以为戒,特别像修一些进过水的机器,整个不开机还好,像那个半死不活的,说不准还没等你查出问题,机器就已经彻底死掉了
检测
充电
MP3维修

网友A(2009-10-15):
这么细都 接上了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