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2702 usb声卡芯片,坛子里有玩过的没有?

楼主:
PCM2702 usb声卡芯片,可以从TI直接免费申请可以diy一个 简单的usb声卡 自己平时用

请问坛子里有玩过的没有?

说说感受吧,

大家有没有兴趣一起做个?

DIY声卡流程

前期方案讨论——材料准备—— PCB完善——热转印开始——焊接测试——发总结心得

网友:
上传PCM2702 资料

应该很简单而且实用

顶起来

附上datasheet

网友:
按简易程度分的话可以分为 业余版和专业版

1 业余版

2专业版 : (加了前级放大)

相信不少diy 的朋友对成本都有一定的要求  简单 而且使用
看来业余版的适合我们来做。我们的收获
    1、在某种意义上提升 电脑音质  提高我们耳放、有源音箱的音质
    2、学习热转印技术,让diy变得不再复杂,门槛不再那么高   自己做PCB板省钱又省时间(东西全的话高手 2小时就能出板)
    3、做完这个如果大家兴趣还可以的话,可以考虑做个简单功放板 相信大家上学的时候都 做过吧
           eg:TDA2030 LM1875 等都是现在有源音箱的典型方案 ,到时候接一扬声器  就可以实现从 声卡——功放——音箱 一条龙的diy哈哈
          闭目躺在椅子上尽情地陶醉在音乐的海洋里吧   哈哈  还不快动手 !!

网友:
自己做板贴片的封装还比较麻烦哦。

网友:
没钱也要下

网友:
大家谁有兴趣,咱们可以一块做做啊~~

网友:
毕业那年同学做了一堆,我抢了一个。哈哈哈
在windows下即插即用,很方便。就是音质比较惨。

网友:
LS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看网上的资料说音质还提升的还可以
你用的是哪两个芯片组和阿? 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哈哈

网友:
上传刚申请的 PCM2702 和 opa2227
遗憾的是 opa2227 封装给的是dip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到了?

网友:
应该一个电源芯片,一个运放吧。今天刚把东西还给主人。。。hanker做好之后让我抢一个吧。hoho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不是大学毕业时候抢的?为啥要还?呵呵 要有强盗逻辑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太厚道了。。。

网友:
用PCM2702做过几个USB声卡, 在2个星期前才又做了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嘿嘿,大家有没有兴趣一起做做啊 。

咱们邀请hanker和kenliu带着咱们?

网友:
:P  呵呵, 我在电子方面是个新手, 在PCB走线方面仍需跟各位老师学习, 有待进步,  所以那敢"带" 啊~~~:$

网友:
这个主要是电解电容要用特需的电容,一般我们电子电路的电容质量比较差,滤波效果差。

网友:
电子市场上 能找到  专用的音频电容  就是贵点
不过一两个 还是没多少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住很久拉. 先定两块PCB. 谢谢.
关键芯片还是自己申请好拉. 运放也用BB的吧.

网友:
各位老大,俺做过了哦,音质挺不错的,关键是电源和输出级的运放!这几天忙着考试,等我考完试再画块板子,和大家共享一下!
对了,最好在输出级加上一个TUBE  BUFFER,这样对音质的提升非常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 期待着你的作品

网友:
顶一下先,还有两科要考!呵呵

网友E:
呵呵,又来了!这几天一边准备考试一边倒垃圾桶里面找些适合DIY的材料。
        这次准备用上这个买了N+1年的铝盒:
看看三维:
差点当垃圾处理掉的变压器:
这个布局好像很不错:
加上这个好像更不错:

估计要两个星期完成!希望大家多拍砖!

网友:
不会发图片!高手教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又来了!这几天一边准备考试一边倒垃圾桶里面找些适合DIY的材料。
        这次准备用上这个买了N+1年的铝盒:
看 ...

通过发帖页面,下有个“上传附件” 上传完成后,点击插入按钮,就可以放到自己想放的位置了。

网友:
焊功不错,可上位机驱动程序没有

网友F: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号称发烧级的usb声卡,回家听ape,跟我ape刻录cd放在普通dvd机上比,效果差好多,主芯片是CM102,楼主这个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号称发烧级的usb声卡,回家听ape,跟我ape刻录cd放在普通dvd机上比,效果差好多,主芯片是CM102,楼主这个效果如何

呵呵 用这个 你还不如用主板上面的

网友:
很长时间没来了, 不知SOSO的自制(热转印PCB)PCM2702声卡的计划进行的怎样了~~ 不知有什么好消息?

网友:
回复 网友D:

......  还没有进展呢~~~~~~

网友:
之前用环氧洞洞板焊过几个,稍微注意点走线还有耦合以及电源去耦用点好电容,做出好声音还是很容易的,网上很多朋友反映制作出的成品容易受干扰的问题,只需要在USB+5V电源到芯片间加BEAD就能解决,还有晶振电容的接地点最好单独走线,另外注意晶振负载电阻的选择,不加负载电阻有时也能工作,但是抗干扰能力较差。声音方面,输出端的LPF不要省,我试过很多种网友推荐的顶级运放,个人感觉OPA2228最耐听,因为电脑音源数码味比较重,而OPA2228音色较暖,高频更通透一些,AD827听得久了感觉有点烦躁,这应该也和电路以及元件有关,总之看个人的口味。

网友:
谢谢!!好啊来一个个

网友:
人才啊。。。都是!!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5 PCS DIY的PCM2702E+OPA2353UA+TPA152的声卡,有兴趣的烧友们可以联系,成本价出售。用料足,音质绝不含糊。

网友:
我要下载资料来制作。

我要下载资料来制作。

网友:
基于PCM2702E的USB声卡设计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给下原理图!

网友:
学习啊!

楼主好,作为一个新手深感理论之匮乏,实践之艰难啊!希望楼主能指教下哦...

网友:
基于PCM2702E的USB声卡设计

我想自己做一片基于PCM2702E的USB声卡玩玩,楼主能不能提供原理图?

我的邮箱:jjn0914@126.com

谢谢!!!

网友:
我做过,但是很容易受到干扰,干扰信号是从后级干扰过来的,也就是说干扰信号时从耳机线传过来的,只要不插耳机线一点事情也没有,只要一插上耳机有时候在开关灯的时候很容易受到干扰和电脑信号失去同步。不知有哪位大侠有解决方法。[local]1[/local]

网友:
我在设计这个方面的东西

有样片可以申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