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和ARM系统之间的通信程序

楼主:
求一份gprs模块和ARM系统之间的通信程序
自己不会写啊,苦恼

网友:
先看GPRS模块 的at指令集

网上有好多示例的

你要现成的可能性不大

可以举出具体的模块型号 以及疑问

大家可以提供流程

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ARM是智林研究所的LPC2103,GPRS模块是西门子的MC55
需要做的是发短信进行控制

网友:
看MC55的AT指令+推荐流程...

好像是串口通信吧,LPC2103串口配置参考置顶帖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MC55   共能不少哩    SMS GPRS FTP HTTP POP3  FAX 等等
慢慢来  楼主可以写一个学习的 笔记

单单发短信控制太简单了

基本用到指令
  at+csq  at+cmgl at+cmgs  等

GPRS的就稍微难一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计的题目是:智能嵌入式远程控制器的研究与设计,要求:设计智能嵌入式远程控制器,实现用手机监控运行状态,并对其进行远程控制。
硬件很简单,就是LPC2103的开发板,通过串行口,然后接上GPRS模块。
不知道怎么来写这个串行口程序,在周立功的《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里看到的是UART0向PC机发送数据的程序,不知道接GPRS模块后该设置什么了

网友:
有也看看好 啊!~!~!~!~!

网友:
先学习AT指令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把具体 的问题提出来?
1:上电操作要正确
2:指令一定先熟悉一下
3:使用串口与其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