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放大电路

楼主:
谁有电流放大电路的相关资料,拿出来分享一下。实用的电路最好,我找了好几个电路,但调试结果都不太理想。

就这么多了。

网友:
你既然已经找到好几个,你就先让大家分享一下,看一下这几个电路和测试结果。这样讨论起来目的性会更强,得到更切合实际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是呀,那我就先发几个上来

网友:
电流放大电路,调试结果不太理想。
不知道 你具体要啥指标?
说来看?

网友:
教科书里就有.最大输出电流取决于TRANSISTOR

网友:
看到电路后的讨论,希望继续

看到你经过编辑后给出的几个电路实例,谢谢你的认真。从这几个电路足以作出以下的判断,你提到的所谓“电流放大”、“扩流”(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是不规范,或者是不准确的用语)的意思就是提高放大器的负载驱动能力。就是说,要求它具有一定的功率放大能力。
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理解了你的问题,那就请把你对电路的要求以及在这些电路(其中的一两个就够了)调试过程中不满意之处具体地提出来,以便深入,如何?因为任何设计都是具体的,空泛地讲优缺点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如果判断错了,请再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你说得已经差不多了。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使电路带负载能力强。我们做了一个数控电源,用LM317做的,电流要1A。的实际最多到500MA左右,最后加了上面的LM317扩流电路,但结果和没加差不多。虽然理论分析这个的确可以扩流,但做出来好像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将电压也放大了,我做的的是数控电源,输出电压不变,输出电流要大。就是带负载能力强。

网友:
个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