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烙铁把Flash拆了又焊上全程__重新焊上的几种方法

楼主:
描述:把Flash放在焊盘上面 图片: 描述:方法一:焊盘和引脚都要上好锡,将烙铁上的锡清理干净,焊接的时候,除了将引脚上的焊锡加热熔化外,还要用力压将底板的焊锡也熔化,同时还要往外拨,如果看见烙铁粘了锡,就要马上清理,以免连锡,也可以涂点焊料 图片: 描述:方法二:上一点锡,把Flash直接焊上,用量凭经验,一定要掌握好 图片: 描述:按照片的角度,拖焊,温度需要高些,拖的时候烙铁形成锡珠,会带走引脚的连锡,这是考功夫的活 图片: 描述:仍有连锡,可以先清除烙铁的焊锡,然后按上一张照片的角度摆放电路板,顺着引脚往外拨,拨一次清一次锡,加上焊剂,就行了 图片: 描述:方法三:用吸锡带,吸锡带要涂焊剂,或者松香 图片: 描述:用来压焊,保证吸锡带的热传到引脚处,小心烫手,也注意吸锡带的弹性,眼睛离远点,做好防护 图片: 描述:殊途同归,最后用放大镜观察效果 图片: 方法一,需要稍用力压焊,烙铁需要牢一点的,并且烙铁不能有焊锡,要及时清理烙铁的焊锡,涂点焊剂,这个方法的关键在于引脚和底盘的上锡的量,太多会连锡,太小也焊不稳,如果用吸锡带清理焊盘,那么焊盘上的锡就太小了,同时压接的时候还要往外拨,这可避免连锡,同时即使有连锡,也会被拨走。 方法二,底板的引脚尽量倾斜,焊锡成为锡珠,保证能吸附引脚上的焊锡的同时,还要保证一定的重量,不让引脚把锡珠吸回去,加上焊剂提高焊锡的流动性,这是凭经验的活。 方法三,用吸锡带,菜鸟也可以完成,何乐而不为,就是因为懒得找吸锡带,所以才用上面的方法。 注意自制的吸锡带,需要焊剂,用松香最好。

网友:
我习惯多用点松香,焊起来也方便

网友:
顶楼上,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用 电烙铁 把 Flash 完好 拆下,更费劲

相对焊,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