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模数综合题!

楼主:
请教大侠答案是什么,怎么来的?

网友:
顺便试哈贴图

冒着丢10分的危险豁出去试答一哈 …………最后的两个打星的“4.7V”严格说是无解,因为题目没说10K和100K电阻的另一端接到哪儿去了,说不定接了一个负得很厉害的电压呢?

网友:
难道答错了还要扣分吗?这样不好,影响积极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说吧~~猫猫吓你呢

网友:
这人真不厚道,还得吓人的~

网友B:
没说打错扣分啊?分析一下行吗,要具体的大难,4v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误会楼上的啦,说是冒着十分的危险,说明不怎么肯定的的,不是说那个扣芯币,我都派发了n多的芯币了,还在意这个!!!!!!!!

网友:
这道题出的就有错

应该给出题的考官扣十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愿闻其详~~

网友:
唉,开个玩笑说扣10分,竟惹起轩然大波……:L

引用 网友B:
没说打错扣分啊?分析一下行吗,要具体的大难,4v以上?

题目里的电压表V1是接在悬空脚上,而TTL的输入内部有数k~数十k的上拉(非纯电阻的),所以量出来应该有接近5V的电压。
又因这个测量值跟电压表的输入电阻有点关系,所以就写了个模糊的“4V以上”咯。

网友:
你开玩笑哦!那可是考研的题目啊,~~~~~要结合TTL门电路的才能够作对的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考研题,答案是唯一的,你这样写,估计十分真的是飞了!!!

网友E:
负得很厉害的电压。。。。。。  信口开河?
是应该 结合 内部电路 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研题,答案是唯一的,你这样写,估计十分真的是飞了!!!

没辙呀,V1肯定是高电平,接近5V但到不了5V,里面串着个正向压降为零点几伏的二极管呢,当正向电流非常小时说不清压降是多少,所以说跟电压表的输入电阻有关系。
被这个出题老师带出来的研究生怕是也够呛啊……

网友:
V1对地,V2对电源
问题考虑在哪里?耐捉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负得很厉害的电压。。。。。。  信口开河?
是应该 结合 内部电路 考虑

正是因为想严谨地考虑问题,不想信口开河,所以才无解。
题中只说了电阻的一端接Vi,但没说另一端接哪里去了,那么如何算得Vi的电位呢?

网友:
如果是考研题……

引用 网友B:
考研题,答案是唯一的,你这样写,估计十分真的是飞了!!!

如果是考研题,就该更多点地扣那位考官的分啦!

网友:
看来十分是难拿啊,还是慢慢的来等待答案吧!!!
考研题对与本校的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对于外校的,呵呵,难啊!!!
要是可以给考官扣分就好啦!!!

网友:
对了,好像硅的那个电压是0.7v的,可能有帮助!!!

网友:
与非门电路

网上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