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与TC35I遇到的问题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做单片机与短信模块连接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用电脑串口监视发送接收数据都是正常的,短信模块联机也是正常的,但单片机串口读不到数据也进了中断,请大家帮忙指点下,有做过类似产品的把原理图给我参考下,看自己的是不是有问题,谢啦

网友:
遇到过这样类似问题,我当时是把线弄错了。记得短信模块和单片机之间是交叉线,但是短信模块和电脑间是直通线,单片机同样。
切记!

网友:
RS232有2种创口线

交叉的和直通的

网友: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就像楼上说的,你看看自己的串口接线是否有错误!

网友:
我的线没错,有时候能接收到,有时候不行,我用PIC的单片机,在线烧写的时候可以正常,拔掉就不行了,今天被我弄的完全不行了:'( :'( :'( :'( :'(

网友:
我在短信模块与单片机之间加了光耦,因为两个直接的电平不一样一个是5V,一个是4.2V,串口相接的两端用的是不一样的电平可以直接连接吗?是共地的

网友:
晕死了晕死了,我单片机与TC35I交叉收不到数据,现在直接连接又可以收到了,以前也试过收不到,我都搞晕了,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接了

网友:
救星啊,您能告诉我程序怎么写吗?

网友:
我现在也是用的gsm模块与51单片机通信,出现的问题就是能给gsm模块发送信息,但是发送完指令后收不到返回信息

网友:
为什么都是这种问题啊
无语了,我用MSP430的单片机与短信模块串口直接连接可以正常,但用PIC的又不行!!!!
真是无语啊,430的是3.3V,PIC的是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等我调试完了没有问题了就告诉你

网友:
事隔几个月终于找到真正的原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说说原因,和坛子里的朋友分享下

网友:
因为PIC18F6722的接收要0.8Vcc才能判断为高电平(用5V供电的)
而短信模块的RXD0输出的最大电压才2.73V,所以单片机一直检测不到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