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7290芯片

楼主:
有人用过ZLG7290芯片吗?说说它怎么样,我正在用它,很伤心,抗干扰能力很差(或许是我的板子做的不好?)。经常死机,我用的是4M的晶振。传输速度也太低了,郁闷中。看样要考虑别的方案了。

网友:
你可以选择其它的芯片和它功能差不多的芯片很多的!

网友:
没用过,但是还是测测晶振是否正常起震。

网友:
没用过

用过CH452,但没用它的按键功能,感觉还可以。这类的芯片,因驱动电流比较大,一般建议在其电源上接一电解电容,470U左右吧,不知你接了没有,如果没接,试一下。

网友:
多多回帖,努力赚钱!!!!!!

网友:
使用功能,显示及按键功能都很正常,就是抗干扰问题不好解决,降低晶振频率就反应迟钝,好像忙不过来一样,死机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