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

楼主:
谁能告诉我这个继电器怎么接啊?型号是TF2E-5V。各个管脚应该怎么连接啊 ?

网友:
电路不是这么接的

等下我发个图片给你看下

网友:
一般的是八个脚,线圈那边是接你上面的那个块块。下面的六个脚,2跟3是常闭,2跟4是常开。
然后你下面那个开关就是一头接在2脚,一头接在4.

网友:
原理图画的没错

至于怎么接,你要找一下继电器的资料,找出相应管脚的定义,按照原理图接就行了。不好意思,我没查到这个型号的资料,所以再多的就说不了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怎么接的啊?我的为什么不对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B:

2和4是在同一排啊?能接在一起?我发了资料里的一部分,请再看下好么?

网友:
图中有3种类型,接法各异,应该传个完整的资料才能保证绝对不错

最左边的Single side stable的可能性最大,如此则是2脚是绕组-端,接地。常开触点的话用2和3脚。
不过电路有一处要注意:发光管串在驱动绕组上有2V左右的压降,使得继电器不易吸合,最好别这么做。

网友:
发光管去掉,看你的意思似乎是要它指示工作状态。但它与继电器串联的结果是与你的想象相反的,7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 ,知道了,谢谢指教!那我干脆不用继电器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既然都这么说的话  那我直接用二极管指示好了,用继电器反而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E:

现在在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