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简洁绘图指令!

楼主:
ez代表的easy to
功能:直接用字符串描写函数图形!
          与符号计算配套使用!最为符号计算可视化工具!

下面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绘制你想要的函数图形啦!

网友:
a

恍然大悟,不错不错真的很不错,但是这个只能用来对有函数描述的图形进行。不能对一组数据进行绘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一组数绘图的是其他的指令,看看plot吧,很强,数组,向量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始学习matlab了,期待你的加入哈!!!

网友:
零状态响应零输入相应等画图时,记得当时书上有个命令我总出不来,以后要加强向前辈学习,呵呵是不是更新QQ加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