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启动问题

楼主:
我开发TMS470,用keil ulink2 debugger下载并运行正常。
但是断开debugger,上电完全不运行,有人有类似经验么?

网友:
下载并运行正常

指直接在debugger中reset

网友:
不知道

只知道,IAR项目分debug和release两种保存方式,debug方式下编译的是不能脱机运行的...
你的类似?

网友:
估计是他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可能是在线调试的,没有把程序真正下到芯片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