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强的,没见过这么强的,DIY计算机

楼主:
虽然计算机已经成了IT的白菜,但是真正动手做还真是没有想过。最近看到了周工开始了这样的活动,呵呵

转载自:周立功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indexlist_1586474194_3.html

觉得很好玩,所以转载如下。

个人电脑的诞生——你想DIY吗?请从这里起步。

献给大一/二学生和没有任何基础的初学者
图1.1所示为爱德华·罗伯茨于1974年推出的最早基于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个人电脑Altair 8800,虽然Altair的生命非常短暂,却从此点燃了PC的创新之火,并激发了乔布斯、盖茨等无数爱好者。

  1.1 Altair 8800个人电脑

罗伯茨非常喜欢电子学,他当过兵参加过越战,复员回来后不久就成立了MITS公司,当时主要销售火箭装置模型。1969年公司开始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计算器,由于生意火爆公司很快发展到100多员工。因为利润丰厚以至于竞争者越来越多,随着巨无霸德州仪器TI的加入,市场开始大幅度地降价,MITS犹如雪上加霜。

1974MITS开始亏损了20多万美元,罗伯茨决定利用英特尔刚刚问世的8080微处理器,为爱好者生产新一代个人计算机。罗伯茨从银行贷出6.5万美元,并将零售价为397美元的8080芯片杀到75美元。刚好《大众电子》的编辑所罗门,正四处寻找业内的爆炸性新闻,当一听到罗伯茨的新动向,就立即找上门来。到底起个什么名字呢?所罗门12岁的女儿正在看电视里的科幻片《星际旅行》。电视上探险的宇宙飞船正飞向一颗新星Altair(即中国故代神话中的牛郎星)为什么不叫Altair呢?这个名字得到了罗伯茨和所罗门的一致叫好。

     所罗门要在1月份发表这篇封面报道,但唯一的一台样机竟在邮寄中丢失了,可杂志封面已不能更改。罗伯茨急中生智,用金属外壳罩住主要部件,镶上显眼的开关指示灯,十万火急地将这个徒有其表的样机寄往纽约,刊登在19751月号的封面上。哪知这台空壳电脑一经刊登,竟激发起《大众电子》近50万订户和百余万电子爱好者的热情。订单象潮水般涌来,而最重要的是Altair 8800点燃了未来计算机业四位风云人物——比尔·盖茨、保罗·艾伦、史蒂芬·乔布斯和史蒂芬·沃兹奈克的灵感。

  Altair-8800只有256B RAM的内存,4K字节的内存,不仅没有显示器和键盘,而且更加见不到鼠标,这是一台没有监控程序的计算机,用户只能用二进制机器语言为这台计算机编程。先将程序的16进制操作码和操作数转换成二进制,通过拨动面板上的开关来完成,当开关向上推进时因为上拉电阻的作用而输出高电平,而当开关向下推进时因为下拉电阻的作用而输出低电平。先拨好地址码,接着再拨好数据码,最后按下写入键程序输入完毕,而每拨动一遍相当于输入一个字节。计算完成后面板上的几排小灯泡忽明忽灭,就象军舰用灯光发信号那样表示输出的结果,盖茨和艾伦激动不已。盖茨给罗伯茨打电话,要为Altair研制Basic语言。此前罗伯茨至少收到了50多个类似的吹牛电话,因此他反应冷淡:无论是谁,哪个能给我的电脑提供软件,他就是我的合作伙伴。盖茨和艾伦立马行动,奋战8周后完成第一稿,由艾伦出马前往演示。在飞机降落的那一刻,艾伦刚好补上一节忘记带上的导入程序。罗伯茨驾驶一辆货车亲自接风,艾伦对货车倍感吃惊,原以为MITS是家体面的大公司,不想这么寒碜。罗伯茨也把一身绅士打扮的艾伦当成人物,用车将艾伦送到当地最豪华的旅馆。艾伦身上的钱根本不足以负担如此昂贵的房费,只好向主人借了一些钱。

    第二天早上,艾伦就到MITS演示,这是艾伦第一次真正接触Altair。奇迹发生了,计算机真的开始工作了。对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罗伯茨回忆说:我们的机器终于成了一台有用的计算机,我为此高兴得头脑晕眩,那情景令人永远难忘。他们所完成的工作远远超过人们对他们的正常期望,我自己也曾经参加过许多次计算机系统程序的研究,但从没有象这一天那么伟大。
也许在他们的身上,你还会在不期然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因为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其实都有一种力量促使着他可以为了自己所追求的某个目标而甘愿奉献一切。其实我们与他们一样,也可以梦想,也可以成功,也可以创造辉煌!
———————————————————————————————————————————————
    你想DIY吗?我们这一代中的很多人就是从这里起步而走向成功的。
下面将连载介绍如何设计一台不用工作软件就能够运行的Altair -80C31Small计算机,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和那些为计算机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先驱者一样,为这台计算机编制二进制程序。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很多人常常不屑于动手制作一些简单的东西,所以很多人最终连书本上一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知识点都没有真正地掌握。
    事实上只有做过了那才是你的。
———————————————————————————————————————————————

网友:
DIY计算机必须掌握的知识点(1)——数制与编码

第一章   计算机逻辑电路基础

1.1  计算机中的数制与编码

    一方面我们赞叹计算机的运算能力是多么强大,能处理多么复杂的数学计算;而另一方面我们又说计算机的智商是多么的低下,因为它只认识2个数:0和1。这样初学者往往会产生疑惑:用0和1怎样表示复杂的数字及怎样进行运算?

1.1.1 数制

    十进制我们在各种数学计算中所用的传统的数制,它用十个阿拉伯符号“0~9”来表示数字“零~九”,大于“九”的数就不能用一位来表示了,必须进位,如它用“10”来表示“十”,用“100”表示“一百”,因此它的进位特点是:逢十进一。

    二进制是计算机中所用的数制,它用两个阿拉伯符号“0和1”来表示数字“零和一”,大于“一”的数就不能用一位来表示了,必须进位,则它用“10”来表示“二”,用“100”表示“四”,因此它的进位特点是:逢二进一。

    十六进制用十个阿拉伯符号和六个英文字母“0~9,A~F”来表示数字“零~十五”,大于“十五”的数据必须进位,则用“10”表示“十六”,用“100”表示“二百五十六”,因此它的进位特点是:逢十六进一。

    任意一个数都可以用以上三种数制中的任一种来表示,一般地说,无论采用任种数制,任何一个数都可表示为:

    在不同的数制中,式中基数“10”所表示的数值是不同的,在二进制中表示“二”;在十进制中表示“十”;在十六进制中表示“十六”。

    式中Ki为基数“10”的第i次幂的系数,在二进制中可以是“0或1”;在十进制中可以是“0~9”;在十六进制中可以是“0~9,A~F”。

1.1.2 数制之间的转换

    我们来规定一下以后的论述中数制的表示方法,用括号后的下标D、B和H分别表示十、二和十六进制数。例如(268)D表示十进制数;(1011001)B表示二进制数;(A8C7)H表示十六进制数。

    1.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

    可以先将二进制数按式2.1展开,然后将基数“10”换成十进制数“2”,再按十进制计算得到十进制数。

    例如。

    2.十进制转换为二进制

    可以将十进制数分为整数和小数两个部分。将整数部分不断地除以2,把所得余数(只有0和1)按顺序从低(位0开始)到高位进行排列,直至商为0,所排列的余数即为所求二进制整数。例如(39)D转换为

    则(39)D=(100111)B。

    将十进制数的小数部分不断地乘以2,把所得乘积的整数部分(只有0和1)取出按顺序从高(位-1开始)到低位进行排列,直至误差满足要求。

    3.二进制和十六进制之间的转换

    由于16是2的4次幂,每4位二进制数对应1位十六进制数,因此它们之间的转换十分简单。将二进制整数部分从最低位开始每4位一组,不足4位的高位补0,然后将每组直接转换为十六进制即可。

    例如 (11011011011010)B = (0011 0110 1101 1010)B = (36DA)H。

    十六进制数向二进制数的转换也十分简单,只要将十六进制数的每一位直接转换为二进制数即可。

    例如 (A 6F3)H = (1010 0110 1111 0011)B,因此可以说十六进制是二进制的缩写形式。

    十六进制与十进制之间的转换可以参考二进制与十进制的转换。如十六进制转换为十进制,只要将“2”换成“16”,且将系数转换为十进制,再按十进制计算即可。

    例如。

1.1.3 计算机的数据单位

    在计算机中,常用的数据单位有位、字节、半字和字,微处理器根据位数的不同支持8位字节、16位半字或32位字的数据类型。

    (1)位(bit):它是一个二进制数的位,位是是计算机数据的最小单位,一个位只有0和1 两种状态(21)。为了表示更多的信息,就必须将更多位组合起来使用,比如两位就有00、01、10、11四种状态(22),以此类推。

    (2)字节(Byte): 通常将8位二进制作为一个字节,即1B=8bit,那么一个字节就可以表示0-255种状态或一个字节或十六进制数的0-FF之间的数,8位微处理器的数据是以字节方式存储的。

    (3)半字:从偶数地址开始连续的2个字节构成一个半字,半字的数据类型为2个连续的字节,有些32位微处理器的数据是以半字方式存储的,比如32位ARM微处理器支持的Thumb指令的长度就刚好是一个半字。

    (4)字:以能被4整除的地址开始的连续的4个字节构成1个字,字的数据类型为4个连续的字节,32位微处理器的数据全部支持以字方式存储的格式,比如32位ARM微处理器支持的ARM指令的长度就刚好是一个字。

1.1.4 二进制的算术运算

   1. 加法运算

   计算机中有加法器,两个二进制数可以直接相加,加法规则是:

    0+0=0,0+1=1,1+1=10

   2. 减法运算

    计算机中无减法,减法也是通过加法器完成的,这里引入补码的概念,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指针式钟表,假设要将时钟从5点拨到2点,有2种拨发,一种是逆时钟拨3个时格,相当于5减3等于2;另一个拨发是顺时针拨9个时格,相当于5加9等于2,这样以来可以说对时钟这种模式为12计数制来说,9和3互补,9是3的补码,反之依然。对于刚才时钟拔法我们可以写出如下算式:
                     5-3 = 5-(12-9) = 5+9-12 = 2
    一个n位二进制数原码N,它的补码可定义为 (N)补=2n-N。
    补码的概念是为了方便计算机做减法运算方便而引入的,因此二进制正数不用关心它的补码;而二进制负数的补码,为它的原码按位取反加1。
    例如,8位二进制数 (-1)补= (11111110 + 1)B = (11111111)B。
    在计算机中负数是用它的补码来表示的。用补码做减法运算很方便,我们说数A减去数B等于数A加上数B的补码,且要舍去进位。
    例如,计算8位二进制数减法
   (58-39)D=(00111010-00100111)B=(00111010+11011001)B=(00010011)B=(19)D。

网友:
DIY计算机必须掌握的知识点(2)——电阻器

第一章   计算机逻辑电路基础

1.2 基本计算机元器件——电阻器

1.2.1 电阻器
   1.电阻的特性

    电阻器两端的电压(伏特)与流过它的电流(安培)成正比,即遵循欧姆定律:
                           或
    式中,R为电阻器的电阻值,单位是欧姆。

                                  图1.1 电阻的伏安特性曲线
    这一特性也可用如图 1.1(a)所示的伏安特性曲线来表示,图中横坐标表示电压,纵坐标表示电流,则电阻器的电压和电流之间呈线性关系。
    电阻器两端的电压与流过它的电流的乘积为电阻所消耗的功率,该功率通过热能散发出去。电阻器的功率是有限的,若在电路中电阻器所消耗的功率大于它的额定功率,则该电阻可能会被烧毁。
    结论电阻器两端电压与流过它的电流的比值为它的电阻值,在应用中电阻器所消耗的功率必须小于它的额定功率。
    2.色环电阻和贴片电阻

                                   图 1.2  色环电阻和贴片电阻
    色环电阻和贴片电阻都属于固定电阻。在电路图中,固定电阻的表示方法如图1.1(b)所示。如图1.2(a)和(b)所示分别为色环电阻和贴片电阻的实物照片。
    色环电阻中的“色环”是为了表示电阻值的大小,每种颜色所示的数值如表 1.1所示。
    (色环表有待插入
    色环电阻分四色环和五色环,以四色环居多。它们都是以最靠边的那一环为首位。四色环电阻的读法为前2位为有效数字,第3位为10的次幂,第4位为误差。例如“棕黑棕银”,表示电阻值为10×101=100欧姆,误差为10%;又例如“黄紫红金”,表示电阻值为47×102=4700欧姆,误差为5%。
    五色环电阻的读法为前3位为有效数字,第4位为10的次幂,第5位为误差。例如“橙白蓝红金”,表示电阻值为396×102=39600欧姆,误差为5%。显然五色环电阻精确度比四色环电阻要高。
    色环电阻是为了在电阻器安装后读取比较方便而设立的。贴片电阻则因为只有一个安装方向,因此不必使用色环,直接在电阻安装的顶部打上数字即可表示其电阻值。例如某贴片电阻顶部显示“103”,表示电阻值为10×103=10千欧。
    3.电位器与可变电阻
    如图 1.3(a)所示为电位器的电路符号。1端和2端之间有一个固定的电阻值Rp,第3端为中心抽头,可在电位器上滑动,可改变R13和R23之间的电阻比,但始终确保有

                                     图1.3 电位器与可变电阻
    若将电位器的中心抽头与另外两端中的一端相连,如图1.3(b)所示,则变成了一个可变电阻。改变中心抽头的位置则可改变1、2端之间电阻值的大小。

                                     图1.4 多圈电位器实物
    如图1.4所示为电位器的一种——多圈电位器的实物照片,用小起子旋动电位器上的螺丝,则改变了中心抽头的位置。

网友:
DIY计算机必须掌握的知识点(3)——电容器

                           第一章   计算机逻辑电路基础

1.2 基本计算机元器件——电容器
1.2.2 电容器
1.电容的结构和特性

    给导体加电位,导体就带上电荷。但对于相同的电位,导体容纳电荷的数量却因它本身结构的不同而不同。导体能够容纳电荷的能力称为电容。
    通常,某导体容纳的电荷Q(库仑)与它的电位V(伏特,相对于大地)成正比,即有:
                                  所以
    C就是该导体的电容量。电容的单位是法拉(F),

                                图1.5 电容器的结构和符号
    如图1.5(a)所示,在两块平行的金属板之间插入绝缘介质,且引出电极就成为了电容器。它的电路符号见图1.5(b)所示,分别为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

                               图1.6  给电容器恒流充电
    若给电容器充电,电容器的两极板上就会积累电荷。如图1.6(a)所示为给电容量为C的电容器以恒定电流强度I充电示意图。假设电容器初始不带电荷,即它两端的初始电压等于零。我们回忆电流的定义:电荷在导体内流动形成了电流,单位时间内流过导体横截面的电荷量称为电流强度,即有
                               ,则
    又因在电容器中有 ,故
    所以
    即电容量为C的电容器在恒定电流强度I的作用下,两端电压V随时间t线性上升,上升曲线如图1.6(b)所示。
    电容器两端的电压越高则所容纳的电荷就越多,即储能就越大。但电容器两极板间绝缘介质的耐电强度是有限的,若两极板间的电场强度太高,就可能将绝缘介质击穿,从而使电容器短路。因此在应用中要兼顾电容器的耐压。
    结论电容器在电路中有容纳电荷的作用,也即存储能量的作用。电容器存储能量是需要时间的,因此电容器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且电容量越大,可存储的能量就越多。电容器最重的两个参数是它的电容量和耐压。
2.RC充放电回路
    图1.7(a)所示电路是以一个RC充放电回路示意图。假设电容器两端的初始电压为零,开关K与1端接通的瞬间,电源通过电阻R对电容器充电,此时电容器的充电电流为最大E/R,若持续以这个电流充电,则VC的上升曲线是一条线性的直线,如图1.7(b)中的虚线所示。

                                图1.7  RC充放电回路
    但是因在整个充电过程中充电电流为 ,故随着VC的上升,充电电流强度IC逐渐减小,则VC上升的幅度也逐渐变小,直到上升至电源电压E,同时充电电流为0。这样使实际的VC上升曲线如图1.7(b)所示。VC是按指数规律上升的,它随时间t变化的表达式为:

    其中, 为时间常数。
    可以看出串联电阻R越大,充电电流就越小,则充电时间就越长;电容量C越大,所需要的电荷就越多(即储能越多),充电时间也就越长。
    当电容充满电后,VC等于E。此时开关K与2端接通,则电容器通过R放电,放电电流为 ,VC逐渐降低。在接通2端的瞬间,放电电流为最大 ,但随着VC的降低,放电电流也逐渐降低,直至VC为0V,放电电流也为0。这样以来,电容放电时VC的下降曲线如图1.7(c)所示。VC也是按指数规律下降的,它随时间t变化的表达式为:

3.电容的容抗
    在电路中电容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通交流、隔直流。若一个直流电压加在电容的一端,则电容稳定后(即充放电过程完成后),在电容的另一端不能感受到这个电压,即直流被隔开,这一点我们从RC充放电回路也可以看出来;若输入Vi是一个交流信号,则Vo会输出同频率的交流信号,且输入交流信号频率越高,输出Vo的幅度就越大,即交流信号通过了这个电容。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交流信号的幅度和方向都是随时间变化的,而电容对电压的反应是有隋性的,即它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当电容器一个极板的电位随输入信号变化较快时,电容器两端的电压变化较慢,则引起它的另一个极板的电位也跟着以同样的方式变化。这样以来,虽然有一些损失(电容两端电压毕竟变化了一点),但也相当于交流信号通过了这个电容器。而且,输入信号变化的越快(即频率越高),电容器容量越大(即它两端的电压变化越慢),就越容易通过。
    在电路中,电容器C对信号的容抗为:

    式中f为信号的频率,单位为赫兹,容抗XC的单位为欧姆。
4.电容的滤波作用
    利用电容的特性我们可以制作滤波器。如图1.8(a)所示的电路就是一个高通滤波器,即输入信号频率越高则越容易通过,频率越低越不容易通过,不允许直流通过,这样就可滤除信号中的低频率成份。相反图1.8(b)所示的电路则是一个低通滤波器,它可以滤除信号中的高频成份。

                      图1.8 滤波器电路
                            (a)高通滤波器      (b)低通滤波器
5.常用电容器的分类
    (1)铝电解电容
    铝电解电容为有极性电容,在电路中它的“+”极必须要接电位较高的一端。它的实物照片如图1.9(a)所示。
    优点:容量大,能耐受大的脉动电流。
    缺点:容量误差大,泄漏电流大;普通电解电容器不适于在高频和低温下应用,不宜使用在25kHz以上频率。

                                    图1.9  电容实物
    用途:低频旁路、信号耦合、电源滤波。
    (2)钽电解电容
    钽电解电容也为有极性电容。实物照片如图1.9(b)所示。
    优点:温度特性、频率特性和可靠性均优于普通电解电容器,特别是漏电流极小,寿命长,容量误差小,而且体积小,单位体积下能得到最大的电容电压乘积。
    缺点:对脉动电流的耐受能力差,若损坏易呈短路状态,价格较高。
    用途:在许多场合可替代铝电解电容,用于超小型高可靠性设备中。
    (3)单片陶瓷电容
    是目前用量较大的电容。实物照片如图1.9(c)所示。
    优点:温度和频率稳定性都很好,损耗低,寿命长。
    缺点:不能做成大容量电容。
    用途:高频滤波、振荡和耦合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别提醒如何验证图1.7所示RC充放电曲线,请自学最常用的EDA软件——Protel软件,通过仿真测量如图1.7所示电路上电时电容两端电压Vc变化过程,掌握Protel的电子电路仿真使用方法。
    在Protel中进行一次仿真一般要经过以下步骤:
  (1) 绘制用于仿真的原理图;
  (2) 选择一个所要进行的仿真、要收集的数据和要显示的参数;
  (3) 设置所选的仿真分析;
  (4) 运行仿真分析;
  (5) 调整显示波形和数据。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再介绍Protel软件的使用方法。作为初学者,如果此时你还没有掌握如何使用Protel,那么请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拿出一点毅力兑现若言自觉坚持学习。与此同时,在后续的内容中也将会经常用到Protel软件仿真相关的电路。

网友:
DIY计算机必须掌握的知识点(4)——电感器

第一章   计算机逻辑电路基础
1.2 基本计算机元器件——电感器
1.2.3 电感器
1.电感器的结构和特性

                                 图1.10  电感器结构示意图
     将一根导线绕在磁芯上就是一个电感器,如图1.10(a)所示。若使这个电感器流过一个电流I(安培),则在它的周围将产生磁通量Φ(韦伯)。磁通量的大小与电感器所流过的电流成正比:
                                 所以
    式中N为线圈的匝数,L称为该电感器的电感量,单位为亨利(H)。 。电感器的电感量主要取决于线圈的圈数、结构及绕制方法等。图1.10(b)所示为电感器的表示方法,自上而下分别为空磁芯电感、铁粉芯电感和铁芯电感。
    若流过它的电流I变化,则通过线圈的磁通量Φ也变化,这样在线圈内将产生感应电动势e,根据法拉第定律,感应电动势e的大小正比于线圈磁通量随时间的变化率,即有:

    且根据楞次定律可知,感应电动势的方向总是阻碍电流的变化。由此可知,电感上的电流不可能在瞬间变的很大。若给一个初始电流为0的电感L,加上一个恒定的电压V,则流过它的电流I将随时间t线性上升( )。这个结论正好与电容相似,不过电压与电流互换角色。
    结论电感器以磁场能的形式存储能量。电感器存储能量也是需要时间的,因此流过电感器的电流不能突变。且电感量越大,可存储的能量就越多。变化的电流流过电感器将产生感应电动势,感应电动势的极性总是阻碍电流的变化。

2.电感器的感抗
    很显然一个直流信号最容易通过电感器。而一个交流电则由于感应电动势的阻碍作用,通过电感则比较难,而且交流频率越高(即电流变化越快),或电感量越大,则越难通过。即它在电路中有通直流、阻交流的作用。
    在电路中,电感器L(亨利)对信号的感抗为:

    式中f为信号的频率,单位为赫兹,感抗XL的单位为欧姆。

3.电感器的滤波作用
    滤波器就是除去不需要的成分,只选择需要的成分。传感器领域中有检测温度、振动、光、距离等物理量的各种传感器,在很多情况下,从传感器所获得的信号中,不仅有希望得到的信息,同时也混有不需要的噪声。而且当传感器检测到的信号比较弱时,在传送传感器信号的过程中还会有噪声混入。噪声会使信号的值飘动,信号的准确度下降,这时就需要使用滤波器。如果能够干净地除去混入的噪声成分,只保留信号频率成分,就可以高精度地处理所获得的信号。
    利用电感器的特性,我们可以做成滤波器。如图1.11所示是滤波器的一种——π型低通滤波器。电感L串接在输入输出两端,将阻碍输入信号中的交流成分,让直流成分通过。电容C1和C2分别并接在输入和输出两端,对交流成分也有一定的滤波作用。图中输入Vi是一个带有纹波的直流信号,经过π型低通滤波器后,纹波被滤除,输出比较平稳的直流信号,这种滤波器常用在计算机系统中对供电电源进行滤波。

                                      图1.11 π型低通滤波器

4.电感器的主要参数
  (1) 标称电感量
    电感器上标注的电感量的大小表示线圈本身固有特性,主要取决于线圈的圈数、结构及绕制方法等,与电流大小无关,反映电感线圈存储磁场能的能力,也反映电感器通过变化电流时产生感应电动势的能力。单位为亨利(H)。
  (2) 允许误差
    电感的实际电感量相对于标称值的最大允许偏差范围称为允许误差。
  (3) 额定电流
    额定电流是指能保证电路正常工作的最大工作电流。

5.常用电感器
    电感器的种类繁多,这里只介绍几种在电子电路中常见到的电感器。
  (1) 信号电感

                                     图1.12 电感实物
    这种电感一般封装较小,电感量较小,精度较高,额定电流也较小。可用于对高频数字信号的EMC滤波,和用于谐振、选频等电路。如图 4.12(b)所示为0805封装的带磁屏蔽的多层贴片电感。
  (2) 功率电感
    这种电感一般带有“工”字或罐式磁芯,体积较大,电感量和额定电流也较大。常用于开关电源中作为储能电感以及电源滤波。如图 4.12(a)所示为几款常用的功率电感。
  (3) 磁珠
    磁珠的主要原料为铁氧体,是一种铁氧体高频干扰抑制元件。严格地讲,磁珠不属于电感。电感是储能元件,理想情况下不消耗能量;而磁珠则是能量转换元件,在低频时磁珠相当于一个电感,而高频时则相当于一个电阻,可将高频能量转换为热能消耗掉。
    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主要用于EMI方面。磁珠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SDRAM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如图 4.12(c)所示为一种的磁珠元件。

网友:
正在直播中??

网友:
我现在手里还有一台美国的八位机,Z80的单显带键盘的一体机

网友:
强人一个,thanks

网友:
牛!要是 早几年看着文章,多好!捷径啊!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好文章,學習了。

网友:
:L DIY计算机?强人啊。

网友:
好资料,适合初学者。

网友:
楼主很强大,很佩服啊~看了都无语了

网友:
厉害~呵呵~牛~真不可思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very very very good

网友:
DIY计算机!:L 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