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1单片机如何记录开机次数

楼主:
2051如何记录开机次数?每次上电加1,当达到指定的次数时程序就不运行了,最好能提供一段程序(汇编)谢谢!
123456bin@163.com

网友:
应该有个EEROM存储开机次数吧。每次开机加1

网友:
必须要外加EEROM吗?单片机自身能不能实现

网友:
问题是每次要关机或断电,要保存数据就要用到EEPROM,或者用低压单片机加电池,用唤醒功能节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存储器吧那个记录下来应该可能吧,寄存器什么的,也可以吧!

网友:
没有更好的办法吗?我只知道AVR可以用内部的EEROM来做。

网友:
2051没内部eeprom,stc的有,管脚定义也一样...

网友:
谁做过24C02的51单片机读写程序?如何给24C02设定初值呢?是不是用单片机写进去,然后再把真的系统程序写入单片机,每次上电单片机从24C2取出这个值比较。然后加1再存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