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与压敏电阻

楼主:
如图所示,典型的可控硅应用电路,负载是电磁阀线圈,功率不到100W.电路中除压敏电阻外的所有东西,包括电阻,电容的参数都是MOC3063应用手册上的,自己加了个压敏电阻.
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说压敏电阻有寿命,时间长了就坏了,我现在分析不明白电磁阀释放的时候产生的能量一般会是多大,会对压敏电阻产生多大影响,如果影响压敏电阻寿命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压敏电阻,阻容吸收回路是不是足以吸收浪涌了,最初使用压敏电阻的想法只是为了吸收电源线上的尖峰波,因为后面还有变压器和整流稳压电路,加这个压敏电阻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呢?

网友:
感性负载的一个特性就是自感电动势,亦即楼主所言浪涌电压。他还有一个别名叫反电势负载。压敏电阻应该加,但接法应接在电磁阀线圈两端。具体的能量计算可以参照交流电磁铁的方法。按照规定,反电势负载是必须要有续流装置的。

网友:
可控硅应用电路,负载是电磁阀线圈,功率不到100W。。。。这个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加压敏电阻的本意并不是让压敏电阻去吸收浪涌电流,而是要让压敏电阻吸收电源端的尖峰脉冲,保护变压器及后面的低压电路。当时没注意到电磁阀释放时的浪涌电流会对压敏电阻产生影响,现在就是想知道,在上面的电路中,电磁阀释放时的浪涌电流对压敏电阻有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