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的医院无线护理呼叫系统的设计

楼主:
基于51的医院无线护理呼叫系统的设计资料,分享了
...........................

基于nRF401芯片的医院无线护理呼叫系统的设计 - 21IC中国电子网.rar

基于nRF401芯片的医院无线护理呼叫系统的设计 - 21IC中国电子网.files.rar

网友:
] AVR代码初始生成的软件.rar

网友:
成品(有线医院病区)呼叫系统的要求很复杂。
诸如:同级排队,高危床抢线,轮流显示,群呼等等;远不止这些。

网友:
1:两总线无极性联网;
2:双工呼叫,双向通话,主机叫通某分机后该分机产生音乐提示;
3:可自由、方便的设置护理级别;
4:用LED三色灯指示4种护理级别;
5:掉电后能保持所有的设置状态,实时时钟能继续维持走时。
6:主机有呼叫者总数、护理级别、床位号号码显示;
7:主机具有特护报警、一般级别报警、分机叫通提示等不同护理级别的被叫提示音功能,一般报警以音乐鸣叫为准,并可以任意选择;
8:高护理级别床位抢线优先,并中断低护理级别床位正在进行的通话,伴有特别提示音,待高护理级别床位通话结束后,转至被中断的低护理级别床位继续通话;
9:具有通播功能,通播时,若有呼叫,应立即处理呼叫,并停止通播;
10:预留RS485串行通信接口,方便以后扩展各病区联网;
11:副机也应具有主机上的部分功能,至少具有显示、对讲、复位、报警等;
12:卫生间紧急呼叫;
13:走廊大显示屏与主机显示屏同步显示,多机呼叫时轮换显示;
14:主机的电话机可内线与外线相互转换;
15:分机最大容量为99,并可在500米长线上将单向直流供电电源信号、双向呼叫信号、双向通话信号可靠传输。

网友:
看看 再说了 不一定懂

网友:
很好 有价值 学习啦 谢谢分享

网友:
仰慕

楼主有才 无私奉献 感激涕零

网友:
看不懂哦

网友:
病房护理通讯系统要比这个复杂得多,首先是系统供电,要求24小时不停,在低成本下很难有好的开关电源适合此系统。其次是布线,要求必须符合医院电气安装规范,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通信电线或电缆的粗细和长度有严格要求。

按照LZ说的,每一条实现都不是那么容易。两总线无极性联网,就要求IO口模拟串行通信方式,但是必须要分开发码信号与语音信号,不然会出现病房分机噪声。

多下位机就要求系统排错能力要好,归根到底还是在与通信协议你是怎么设定的。。。

真正设计起来要复杂得多了

网友:
这个很有意义

这个才叫有意义的开发

网友:
可以参考.

网友A(2012-10-28):
这个资料应该很好的,学习一下,很有用的!谢谢楼主!

网友B(2014-03-26):
这事好啊,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