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杂牌汽车两声道功放

楼主:
这东西正使用中80块淘回来的二手货,上次看一位会员争论汽车功放不是升压的,现发图片上来大家看看!
这东西12V输入通过DC TO DC电路升压为双18V供功放部分使用,看上去功率也有几十W放在房间音量还可以!

xinxin2001 跟的贴图参考

网友:
有图有真相,感谢原作者:jmcam
下面是一些讨论,可能会有些帮助:
xinxin2001 :

这种东西能和车载机比??
郁闷死了
能说的上音质么?
5只小管推动的电路.....
推动管附近那只用了两只4148
底噪很明显的吧.....
如果直接换双18-26V的变压器
再有空改一下部分电路
才能让声音好点
我说过是几乎不用,也没有说过绝对
也不用说是某些会员~
论坛就是要有这样争论的环境才够热闹的
设计车机,山寨考虑的是降低成本,大厂考虑的是严格的测试高标准的音质标准
都没有理由用升压的
升压电路带来的高频干扰是很难消除掉的
换相还可以接受
再说一点
功放输出的电压和电源的电压没有直接关系
如果不吝惜成本,电源能提供足够的电流
单12V也能做出很大的功率
争吵不是为了个人对错
不想有人误导别人
cx16998 :
TDA7388的供电至少也是18V嘛,小车的电瓶不是12V么,输出功率也只有40W,而楼主发的图可能实际功率输出超过40W....嘿嘿
xinxin2001 :
典型值为18V
一般的PDF里没有最低输入电压和内部电路图
提这个主要就是想反驳一下必须做升压否则输出功率不会超过20W
做功放提高输出功率有几种办法
可以并管输出
可以BTL
可以并联输出

内部电路推动管前一级叫电压放大,
可以按照设计增益提高信号的电压然后就是后级管电流放大输出

做成双电源可以简化电路,提高电压在获得比较大输出功率的情况下简化一定的电路
典型的一个甲类功放电路图
并管输出来获得尽量大的功率,
以前的TDA73XX内部电路图找不到了,
先拿这个简单说一下
有兴趣的研究一下每个管在电路中的作用

现在并联了3对功率管输出,
理论上说,如果并联6对就可以获得2倍的功率,

网友:
看起来够山寨的。。

网友:
小作坊的东西,谈不上什么工艺

网友:
放在房间,就没必要了。。。

网友:
有兴趣 一起做个 LM1875 的功放块吧
   再做个usb声卡 就全了

  之前做过一个 TDA2030的 低音炮  感觉没有 1875 的棒

网友:
疑问

最下面的那个电路图的PNP三极管与NPN三极管都是用的一种吗?

网友:
很牛!!!很牛!!!很牛!!!

很牛!!!很牛!!!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