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过程中电脑电源用金属化电容器CL21 105J/250V P20 ...

楼主(2009-06-04):
实践过程中电脑电源用金属化电容器CL21 105J/250V P20引起燃烧的分析
在电脑电源中电容引起燃烧,导致电脑烧毁,请斑竹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电脑电源
电容器

网友A:
电容引起燃烧的原因,通常是由于AC输入端的纹波电压引起的,纹波电流会引起电容逐步发热直到燃烧。把电容电压规格加大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AC输入端的纹波电压最高能达到多少?
还有个问题,电脑电源中这个金属化电容器CL21 105J/250V P20在电路中是起了一个什么作用?
急,请斑竹详细分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