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1000Hz属于什么波段?一般来源于哪儿?谢谢大家!

楼主:
750-1000Hz属于什么波段?一般来源于哪儿?谢谢大家!

网友:
声波,你正常说话应该在这个范围。

网友:
回复 楼主:

属于超长波(甚低频) 3-30kHz
来源于 1.海岸——潜艇通信;2.海上导航

网友:
波段知识

在无线电技术中,波段这个名词具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电磁波频谱的划分,例如长波、短波、超短波等波段。其二是指发射机、接收机等设备的工作频率范围的划分。若把工作频率范围分成几个部分,这些部分也称为波段,例如三波段收音机等。
  波段又称波谱段或波谱带。在电磁波谱中,具有确定波长范围的连续电磁波。是表示传感器光谱通道工作波长范围的基本单元。在遥感技术中,通常把电磁波谱划分为大大小小的段落,大的称为波段区(spectral region),如可见区、红外区等;中等的如近红外、远红外等;小的称为波段;最狭窄的为谱线。波段通常以具体波长范围的数值表示,如陆地卫星多波段扫描仪第四波段为0.5~0.6微米。也有用数字或字母作为代号,如微波区用L、S、K等分别代表17.63~26.76厘米、7.39~11.52厘米、1.13~1.67厘米波长范围。当电磁波按频率范围划分时,则称为“频带”或“频段”。
  股市里的波段操作是指:高抛低吸。
  无线电波的波段划分和应用
  波段(频段) 符号 波长范围 频率范围 应用范围
  超长波(甚低频) VLF 100000-10000m 3-30kHz 1.海岸——潜艇通信;2.海上导航。
  长波(低频) LF 10000-1000m 30-300kHz 1.大气层内中等距离通信;2.地下岩层通信;3.海上导航。
  中波(中频) MF 1000-100m 300kHz-3MHz 1.广播;2.海上导航。
  短波(高频) HF 100-10m 3-30MHz 1.远距离短波通信;2.短波广播。
  超短波(甚高频) VHF 10-1m 30-300MHz 1.电离层散射通信(30-60MHz);2.流星余迹通信(30-100MHz);3.人造电离层通信(30-144MHz);4.对大气层内、外空间飞行体(飞机、导弹、卫星)的通信;电视、雷达、导航、移动通信。
  分米波(特高频) UHF 1-0.1m 300-3000MHz 1.对流层工散射通信(700-1000MHz);2.小容量(8-12路)微波接力通信(352-420MHz);3.中容量(120路)微波接力通信(1700-2400MHz)。
  厘米波(超高频) SHF 10-1cm 3-30GHz 1.大容量(2500路、6000路)微波接力通信(3600-4200MHz,5850-8500MHz);2.数字通信;3.卫星通信;4.波导通信。
  毫米波(极高频) EHF 10-1mm 30-300GHz 穿入大气层时的通信
  目前无线电广播、电视常用的无线电波的波段是:国内一般中波广播的波段大致为550-1605kHz;短波广播的波段为2-24MHz;调频广播的波段为87-108MHz。
  电视广播使用的频率,包括“甚高频段”和“特高频段”两个频率区间。甚高频段有12个频道,其频率范围是:1-5频道为48.5-92MHz,6-12频道为167-223MHz。特高频段有56个频道,其频道范围是从13-68频道,相对应的频率范围是470-958MHz。
  习惯上,甚高频段用文字“VHF”表示:其中1-5频道用VL表示,6-12频道用VH表示。特高频段用文字“UHF”表示。
  国际上规定的卫星广播电视有6个频段,主要频段是12000MHz。在这个波段里,卫星广播电视业务受到保护。
  无线电波是应用最早、最广泛的电磁波。我们有必要对无线电波的传播情况作一番了解。根据现代物理学的观点,电场和磁场都是一种物质。无线电波就是电场和磁场的传播。因而,无线电波也是一种物质。只是这种物质既和一般由分子与原子组成的物质不同,是一种用肉眼看不到的特殊的物质。又与一般的机械波(如声波)不同。一般的机械波其本身不是一种物质,它需要有媒质存在才能传播。例如,声音在真空中就不能传播。而电磁波在真空中也能传播,不用依赖任何媒质。正因为电磁波具有特殊性,才使其能上天入地、大显神通。电波从一种媒质进入另一种媒质时,会产生反射、折射、绕射和散射现象,同时速度也会发生变化;不同媒质对同一频率的电波还具有不同的吸收作用。电波的传播情况和电流不同。电流一 般在导体中“流动”,而电波在理想导体中是不能传播。金属材料制成的壳体对电波具有“屏蔽作用”,电波既进不去也出不来;相反,电波在绝缘的介质中却容易传播。电波在传播过程中,随着距离的增加,单位面积的能量会逐渐减少;距离越远,减少得越多。这是因为发射出去的电磁波,一般总要向四面八方传播。这些电波可设想为是以发射天线为中心向外逐渐扩大的球面,辐射的电波能量就分布在这些球面上。所以,单位面积的能量是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再加上空气和地面障碍物还要吸收一部分能量,因而离开波源越远,电波的强度就越小。
  无线电波有四种主要传播方式,即地波、天波、空间波和散射波。

人的主要的频段在20~20kHz ,所以楼上说的,的确有些道理!

网友:
来源吗,就人可以听到的,来源的确很多,比如说机械的振动就是很常见的啦!!!